怎么用油石油车刀?

楼主(2012-08-18):
请教下师傅们,  油刀时油石是水平方向移动还是垂直方向移动?  是只朝一个方向移动还是可以来回移动?  具体是怎么个手法呢,网上搜了下,油石磨菜刀,瑞士军刀的文章倒是,车刀的却没有。

网友:
一般油石背刀是沿着刀具的刀刃水平方向背,水平方向来回背就可以,不可垂直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油石研过之后的刀  非常耐用 且 光洁度优良

网友:
车工工艺学 里面有关于油石清理微小崩刃的方法。

网友:
2楼说的对  经常看一下金属切削少手册就行了。

网友:
多打一个字  《金属切削手册》

网友:
我认为是上下方向鐾。沿刀具的后刀面鐾。

网友:
沿着刀刃方向磨,主要是磨完刀后刀尖锋利,让它变得稍微钝点,增加刀具耐用度,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用什么型号的油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型号的油石啊

1000目金刚石

网友B:
用油石或研磨板研磨粉对刃磨过的车刀或使用后有轻微磨损的车刀进行研磨俗称背刀。背刀顺序先背后角,再背前角及刀尖圆弧,最后被负倒棱(即钝化刀刃)。背刀时油石或研磨板与车刀的前后面应贴平,水平方向平稳移动,推时用力,回时不用力,不能上下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油石或研磨板研磨粉对刃磨过的车刀或使用后有轻微磨损的车刀进行研磨俗称背刀。背刀顺序先背后角,再背前 ...

这位师傅说很详细,谢谢!学习了!又多学了一点了!

网友(2012-10-26):
师傅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