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淬与水淬的区别

楼主(2012-08-18):
哪位专业人士从机理上介绍一下油淬与水淬的区别,我理解水冷速度快不知对不对。

网友A:
水淬冷却快、但应力大,变形、开裂倾向大,一般用于淬透性差的碳钢。油淬冷却效温和,一般用于淬透性较好的合金钢。

网友(点评):
说到点子上啦

网友(点评):
学习了。淬火和退火区别?

网友:
不同材料需要不同的淬火介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淬冷却快、但应力大,变形、开裂倾向大,一般用于淬透性差的碳钢。油淬冷却效温和,一般用于淬透性较好的 ...

谢谢回复,是不是盐水比清水冷却速度快,机理是什么。

网友:
学习了,社区各方面人才都有,好的交流学习平台

网友:
盐水比清水冷却速度快,原理不用管了

网友:
油淬没那么容易生锈吧,水淬硬点,也容易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是不是盐水比清水冷却速度快,机理是什么。

附着在工件表面的盐受热爆裂使水的蒸气膜破坏而增加冷却时蒸气膜阶段.水淬还是油淬不仅决定于材料还与工件的大小和形状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2012-09-21):
成本不一样,结婚肯定不一样

网友(点评):
还和结婚有关系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