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机构的设计,请大家犀利点 ,发表自己的见解

楼主(2012-08-18):
  请大家犀利点 ,发表自己的见解

  • · 凸轮|主题: 13, 订阅: 6

网友A:
俺对楼主说的这种凸轮了解不是很多,简单说一下考虑到的东西。

1.  楼主第一张图看了好久才猜出来是啥样的凸轮。是不是圆柱体上突出来一条凸棱,然后它的对手,是带个凹槽的,看图片好像是用两个螺丝固定,反面应该是两个滚轮,夹住那条凸棱。也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这样做的好处,或许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圆柱上有一条凹槽,那么在使用过程中,凹槽里面放一个滚轮则不好转动,放两个滚轮则又要求沟槽很宽,加长了轴的长度,占地方。
而现在是一个圆柱上有一条凸棱,他的对手是两个滚轮,所以空间上比较节约。猜测是这样。

2.   4个凸轮你说容易弄错时序关系,这个需要细心,对于每个凸轮都进行画图分析位置的话,二维也没啥不可以的。
重要的是画出cycle曲线图,360度里每个凸轮的变化位置,我们一般有画类似的图。

3. 关于最大压力角和最小曲率半径,即使用软件设计,最后还是需要人工校核的。另外我们一般不是计算那两项,而是是做加速度的计算,在每个角度,凸轮导致对手位置变化,那么位置变化的加速度,最大是多少,一般控制这个东西。我们做的是鸡蛋形的凸轮,也许是这一点不同,所以和你们的做法不太一样。

4. 关于凸轮的图纸,只能说,见到过,图纸中有列表,0到360度,每度有一个对应距离的图纸。这个取决你们加工用的厂家与设备,像他们确认一下好一些,如果他们没经验,可以提出你的做法,然后和他们沟通,找一个好一点的加工方式。

同时也期待其他朋友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对楼主说的这种凸轮了解不是很多,简单说一下考虑到的东西。

1.  楼主第一张图看了好久才猜出来是啥样 ...

首先谢谢你宝贵的意见。你的第一点回答的是正确的; 第2点  因为我们平时的机器都是用三维的画出来的  要做动画之类的  所以即使我二维的画出来 三维的也出不来的 ;第三点  我以前没设计过凸轮  只是我觉得效率和成本上要远远优于气缸,所以自己决定学习下凸轮的  软件里会自动计算最小压力角的    你算加速度是为了减少冲击还是为了节省时间的  你能否给我见识下你们鸡蛋型的凸轮的  第四点 我们自己没有加工设备都是外包的 你知道你们以前怎么加工的吗  谢谢

楼主:
为什么这帖子没人顶  难道大家觉得气缸远远优于凸轮机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帖子没人顶  难道大家觉得气缸远远优于凸轮机构吗

机器量大的时候是这样子
但目前做机械自动化与非标机械的量都很小标准机器上用得多
还有主要的现在的机械设计都趋向于模块化设计
用气缸方便在设备开发时可以大大缩短开发周期

网友A:
首先谢谢你宝贵的意见。你的第一点回答的是正确的; 第2点 因为我们平时的机器都是用三维的画出来的 要做动画之类的 所以即使我二维的画出来 三维的也出不来的 ;第三点 我以前没设计过凸轮 只是我觉得效率和成本上要远远优于气缸,所以自己决定学习下凸轮的 软件里会自动计算最小压力角的 你算加速度是为了减少冲击还是为了节省时间的 你能否给我见识下你们鸡蛋型的凸轮的 第四点 我们自己没有加工设备都是外包的 你知道你们以前怎么加工的吗 谢谢

谢谢您的认真回复。

我们的凸轮大概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右边的凸轮旋转,左边的杆摆动。

把凸轮的基准圆展开成直线,就会变成上图的梯形形状,
其中,左边红线部分,圆突然改变位置,那一点它的加速度就大,这是不好的。
所以一般都采用右边蓝线的那样过度变化,加速度不会很大。
算加速度主要是为了减少冲击,那个杆比较重,如果加速度很大它会弹起,不稳定。

怎么加工我还真没确认过,不过和你们的凸轮样子不太一样,或许参考意义不大。

图是在excel里画的,有些毛草请见谅。实际的图纸是不可以被发上来的,所以将原图变形后画了简图。

网友(点评):
大虾,盘凸轮是不需要展开的!只有圆柱凸轮在做近似求解的时候才需要展开技术!!!

网友C:
凸轮的加工传统的有靠模的,现在多是三维图打点,输入到加工中心加工的,点数足够多(可以细分到0.1度)就准确了。同时曲线的问题,觉得速度不是高速的话,常用的修正正弦之类的就可以了,现在人做的工作就是选择,打点生成三维图软件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认真回复。

我们的凸轮大概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现谢谢你的回答。为什么实际的图纸不能发出来见识下的哇,单个零件也保密??

网友(点评):
现谢谢你的回答。为什么实际的图纸不能发出来见识下的哇,单个零件也保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凸轮的加工传统的有靠模的,现在多是三维图打点,输入到加工中心加工的,点数足够多(可以细分到0.1度)就准 ...

恩 那就是所谓的CAM了

网友D:
兄弟 你是做什么设备的   交个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 你是做什么设备的   交个朋友?

我是做自动化的 好啊  你那里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做自动化的 好啊  你那里的啊

成都的哈,做非标设备

网友:
不了解 不过还是要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都的哈,做非标设备

加个QQ1259133661 交流下吧

网友(2013-02-16):
来一个圆柱摆动凸轮动画,运动规律是修正正弦曲线。

网友(2013-03-21):
是那个点胶套磁环的机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量大的时候是这样子
但目前做机械自动化与非标机械的量都很小标准机器上用得多
还有主要的现在的机 ...

网友:
凸轮部分是个迷雾区!学习下...

网友(2014-07-27):
在俺看来一般工况的凸轮设计需要掌握的两大要点:1.反转法   2.运动规律的选取
理解了反转法,就知道了凸轮理论轨迹的形成,然后实际轮廓就是根据理论轨迹求导计算出来了。
理解了运动规律的选取,就可以在适当场合合理选用,不拘泥于一般曲线,这关系到凸轮设计的核心竞争力。
其他重要的,就是材料、热处理(含表面处理)等方面了。这些东西等把俺说的以上两点搞懂了再来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