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坐标系的问题

楼主(2012-08-18):
大家好,我想请教个问题:关于立式数控铣床的坐标系的,我们公司的数控铣床上标出的坐标系方向z轴的正方向是正确的,但是X轴的方向怎么跟书上说的(从主轴向立柱看右边的方向为X轴的正方向)方向相反呢,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在标准中统一规定采用右手直角笛卡尔坐标系对机床的坐标系进行命名,手指指的为正方向。注意:是工件相对于刀具,而不是刀具相对于工件,所以你正好判断相反。

楼主:
书上说是工件是相对刀具静止的,还是不明白

网友A:
工件相对刀具静止,这句话是说工件不动,刀具动.而实际的定柱式加工中心是鞍座前后(Y)运动,工作台左右(X)运动,主轴头只作上下(Z)运动,即工件在动,刀具只作上下运动。刀具向左移动实际是工件向右移动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相对刀具静止,这句话是说工件不动,刀具动.而实际的定柱式加工中心是鞍座前后(Y)运动,工作台左右(X)运 ...

明白了,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