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束焊接机焊接齿轮常出现焊瘤,怎么解决?要专业的

楼主(2012-08-18):
电子束焊接机焊接齿轮常出现焊瘤,怎么解决?要专业的,谢了啊!

网友:
找        长驱鬼魅  道长 即可

详细描述你的加工参数 并照片

楼主:
就是在电子束能量减速段出现焊包。刚接触,具体参数还不太清楚,只是想多了解一些有关这问题的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电子束焊的工艺很麻烦的,但变速箱齿轮已经很成熟,国内应用多年了,兄弟你用的这台设备里没有存入工艺参数吗?

网友A:
晕,收到你的短信时还以为是沿焊缝出现鼓包,当时的判断是参数不稳定。原来是收尾的时候。一般来说是收束没收好,重复冶金了。收束流的时候放点提前量,平稳快速地收就行,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不要一下子就切断,不然容易留下一个洞。
方便的话,把工件材料(是否20CrMo?),焊缝直径,焊深(3~4mm?),电压(60KV?),束流,聚焦位置,线速度发给我,有照片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收到你的短信时还以为是沿焊缝出现鼓包,当时的判断是参数不稳定。原来是收尾的时候。一般来说是收束没 ...

信息问题比较多,私聊可能会好点。

网友B:
好像是有点收弧的时间太短,收弧太快,不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有点收弧的时间太短,收弧太快,不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行

从楼主那里了解的情况是整个焊缝在收束处出现一个小豆粒大小,不足0.5mm高的小凸起,而且剖切面由金属完全填充,没有缺陷。
收束太快不会这样,原地收束或者收束速度相对线速度太慢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楼主已确认并非此原因。因此我很怀疑是内部程序执行有误。国内的齿轮我们焊了许多了,从未遇到这类情况,有时会由于清洗不到位造成气孔或者金属液体被蒸汽冲成一堆,但必然成型很恶心加内部有缺陷,而不是内部填充充分并且外部成型很对称的豆粒形状。
我还是比较坚持重复冶金的可能性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那里了解的情况是整个焊缝在收束处出现一个小豆粒大小,不足0.5mm高的小凸起,而且剖切面由金属完全 ...

照片截图我可以看看么?可能要发到QQ邮箱,QQ363056395

网友(点评):
这个可能要问楼主了。

网友:
哦,我刚下去看了我们焊得很多的,都没有出现楼主说的问题,很奇怪的说。不过我记得焊接其他的工件,比如铝的时候,如果电流很大,起弧或者收弧时间过短的话,会有这种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