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SK980TA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8-18):
今天我用KND3.0的通讯软件,结合980TD的用户手册,用那根RS232的通讯电缆,眨眼的功夫,GSK980TA程序全部下载。但是都塞在一个文件里边就是了。

过程大概有这么几点:

一,PC和机床断电,连接RS232电缆;

二,开机床、PC;

三、设置机床通信参数为“1”,也就是“通信打开”,修改CNC波特率参数为4800,打开程序开关;

四、PC双击启动KND3.0通讯软件,点“接受数据”,然后再弹出窗口设置参数,主要是设'COM1'和波特率“4800”,然后点击右边的“下载数据”;

五:cnc操作,“编辑模式”,“程序”窗口,输入“O-9999”,按“out输出”键,OK,等着看数据在PC闪烁。

另外提醒,最好用XP的系统哈。

网友(2012-12-04):
不知输入程序如何。
  确实GSK980TA使用说明书里    是用的KND的DOS传输!!!可能是不好意思介绍XP系统下传送软件。没有办法只好介绍KND的DOS传输。大意的话不会注意到是KND的传输

网友(点评):
呵呵,说不定是系统出来的太早,那时候流行DOS?

网友:
  明天如果USB转串口线到货的,如有问题还得请教楼主980TA传输问题

网友:
学习 了  我的电脑不带串口   用USB转串口可以不

网友:
USB转串口 我没有转成功  为什么啊 求说明

网友(点评):
你的电脑怎么会没有那个标准串口?USB转串口我没试过,你要自己查查原理了。。我主要是做机械的,现在换工作没做机加工了,数控的数据通信我都有点忘了,尤其是对980TA那些老机子

网友(点评):
顺便说下,我上班不能随便上网,所以现在才回复,不好意思哈

网友(点评):
另外补充一点,这种老系统通信,确实有些麻烦,成功率不一定那么高。也就是说不行的话,你还是手抄吧

网友:
我的这个笔记本 不自带串口   只有想着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