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问题,别笑我常识都不知道

楼主(2012-08-18):
在放置刀具的时候,你的刀尖没有对准主轴运转中心。高了会怎么样?低了会怎么样?最近在车端面的时候,总是没有干多少件就发现刀刃有崩掉一块的现象,车出来端面粗糙的要死。

网友A:
你可以大胆想象一下 如果刀尖高于中心高很多的 话 如果车到中心的时候最后就有一点不是刀尖在受力 而是刀背在切屑 如果刀尖低于中心 车到中心位置时会有出现刀尖已过 而工件中心会留下一点车不到 严重的就是刀尖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大胆想象一下 如果刀尖高于中心高很多的 话 如果车到中心的时候最后就有一点不是刀尖在受力 而是刀背 ...

完全可以想象的到

网友B:
高了,低了会影响刀具实际切削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可以想象的到

既然想象得到 实际就是你想象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了,低了会影响刀具实际切削角度!

对于尺寸的影响我想可以通过更改刀补进行修正的吧?危害因该不止这一点

楼主:
这个跟刀的前角,还有工件材料的和尺寸有关系,一般精车刀尖在主轴轴线下方,粗车在主轴轴线上方或中间,大的工件尺寸在上方或中间,小的在下面。
等高的情况:
车断面
车圆锥面
车螺纹
成形切削
切断实心工件
稍高的情况:
粗车外圆
精车孔
稍低的情况:
精车细长轴
粗车孔
切断空心工件

对此总结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我反正是挺晕的

网友:
一般情况 就算高个10来丝,低个10来丝 也的没事的也不会造成你那样的状况吧!车工应该也不会犯那种肉眼都看的清的中心高吧,你看看你刀是不是本身就有问题?还是转速上,如果车铁或不锈钢类的 冷月充分了吗?

网友:
刀尖高于工件中心,前角变大,后角减小;低于工件中心则相反。粗糙度很高,是不是转速低了,进给量大了。

网友:
刀具角度应该是机加工最基本的课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