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W-Z轴伺服上不了电,诊断报警Z轴放大器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18):
FLOW-Z轴伺服上不了电,诊断报警Z轴放大器故障,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换Z轴伺服驱动器试试,不行重新刷运动卡

楼主:
自己维修有点困难,还是找售后吧!

网友:
诊断流程:
1:查看控制柜后的Z轴伺服驱动器报警信号,正常显示是BB,如有故障应该是显示相应的号码,可根据号码查找技术文档的故障范围;
2:简单的方法是将保护罩拆开,仔细查看各个接头是否沾水,可拆开各个接头用气枪吹,待干后再接起来试试。
如不行,找Flow售后服务。

楼主:
关键是控制柜里Z轴伺服驱动器已经不通电了没有任何显示,重起后显示BB不到三分钟跳掉,其他四轴上伺服后也跟着跳掉!

网友:
找福禄TS解决吧!

网友(2012-11-09):
找售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