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炉氧枪摆动,如何解决?

楼主(2012-08-18):
转炉氧枪在下枪过程中,喷头总是不停的摆动,致使氧枪不能与下枪口对正,这不仅影响工作时间,而且对设备有一定的损坏。
对于氧枪大家觉得有哪些方面对其摆动产生影响,而且有什么方法解决该问题。

网友A:
想解决这问题不难,下枪口上面做一尺寸合适的导正锥套就可以了。

不过一般氧枪使用时,你说的这类摆动不会太大,应该不至于影响下枪,如果你说的情况确实无误的话,建议你检查你的氧枪小车和立轨的接触部位是不是间隙过大了,有问题的部位一定要抓紧修理,否则会出大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解决这问题不难,下枪口上面做一尺寸合适的导正锥套就可以了。

不过一般氧枪使用时,你说的这类摆动不 ...

最近上去看后发现是顶丝螺栓根本就没有拧紧,估计是检修人员长期养成的一个坏习惯,为了方便他们更换氧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上去看后发现是顶丝螺栓根本就没有拧紧,估计是检修人员长期养成的一个坏习惯,为了方便他们更换氧枪

竟然会有这种问题发生?这不是小问题,要重视呀,炼钢是比较危险的行业,细节不注意会有事故隐患,如果放任,会后患无穷。

网友(2015-05-20):
现在有没有好的氧枪定位方式,其实顶丝固定氧枪,在使用过程中操作人员要进行打枪,必然会造成氧枪摇摆,根据杠杆原理,底部不停摇摆势必会造成螺栓松动,现在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目前希望有这方面的创新设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