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刀架定位不准了,怎么修。

楼主(2012-08-18):
刚进的这个厂,车床的方刀架定位不准了,相差1个毫米多。车床型号6132A。想问一下师傅们是什么原因会让方刀架定位不准了,要怎么修了,批量加工时每次都要对刀,太慢了。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普车,它的加工范围和重二机的C616差不多.如果是的话,将刀架取下,看下面的定位销是否严重磨损,如果磨损则要更换,还有就是刀架上的定位孔,孔磨损了也要重新修补,再有就是刀架中心处的回转孔和轴的间隙了,间隙大了也不行.

网友:
有阻力,拿图纸,拆开看看

网友:
更换刀架下面的定位销

网友:
俺在补充一点,就是干活前要清理刀架,如果干铸件更要如此。定位不准和丝杠,丝杠母也有一定关系,找到问题,一并解决。

网友:
最好换个新的方刀架

网友(2012-10-30):
实在不行你就换个刀架,也就1千多,你看弄的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