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CRT连接装置,请教

楼主(2012-08-18):
用红线圈住的这部分部件可以买到吗?连接机床操作面板(CRT)与床身的装置。另外,这个装置上都有什么结构呢?

请前辈们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自制一个。没有什么结构。只是线束从里面穿过。上面的横向的管子可在一定角度内转动。

网友:
自己做一个就可。不复杂

网友:
转弯部分有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制一个。没有什么结构。只是线束从里面穿过。上面的横向的管子可在一定角度内转动。

转动的部分应该有结构吗?制动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动的部分应该有结构吗?制动轴承。。。。。

一般放铜垫就行,用轴承成本有点高。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经常转动。

网友(2012-10-10):
档次高  就买,直接输入机床操作箱就可以找到

网友:
自己动手

网友:
可以自制一个。没有什么结构。只是线束从里面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