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0.8的电解板,用数冲冲“十”型,横竖的宽度只有3mm,总长宽500,数冲能冲出么?

楼主(2012-08-19):
厚0.8的电解板,用数冲冲“十”型,横竖的宽度只有3mm,总长宽500,数冲能冲出么?

网友:
可以,用3X50的模具冲

网友A:
额,看清楚是3X500.这么大的模具应该冲床搞或是镭射。
3mm太小了吧,NCT应该尺寸控制是不是有点难度。太薄易变形

网友:
如果想楼主说的产品要求有500mm×500mm,不用十字模具可以做。楼主所说的十字模超出了设备的模具范围。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想表达零件长宽500mm×500mm上冲十字图样啊?

网友:
学习,灌水,换威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想表达零件长宽500mm×500mm上冲十字图样啊?

十字架,横的宽度只有3mm,竖的宽度3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看清楚是3X500.这么大的模具应该冲床搞或是镭射。  3mm太小了吧,NCT应该尺寸控制是不是有点难度。太薄 ...

应该NCT拼刀可以打出来,我想可能会变形

网友(点评):
拼刀加工可能会加工废品还不如去做个模。0.8的板比较薄,国产模具足够加工了,

网友:
太薄了  好像不行的

网友:
500×500大,3毫米宽的十字,没问题可以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