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加夹具方案,求助

楼主(2012-08-19):
请教各位大侠
这个工件的夹具怎么做?
此工件为压铸件
在立式加工中心上加工
分两次装夹
此夹具用于第一次装夹
加工内容是:洗面、倒角、加工两定位孔
工件平面大小约380*270
平面度要求0.1
要求夹具为气动或液压夹紧
请教各位此夹具怎么做?

毛胚如下:

第一次装夹加工后如下:

网友:
这还要动力夹具吗?

楼主:
不定位夹紧,难道用手拿吗

网友:
恩,这个东西要想夹好有难度,不规则,
不知道楼主要加工的平面是那个呢,《定位孔上的那个面吗?》
如果你加工中心下面是磁吸的,在那两个大的圆孔上做做手脚,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定位夹紧,难道用手拿吗

图3和4是第一次装夹后所加工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力磁铁

没看出是铝件吗?

楼主:
有高手给指点下啊

网友:
作为一个搞加工工艺设计的,首先应考虑其加工工艺流程,根据工艺流程进行加工工序安排步骤。2、在毛坯合格后进行一道流水线工序,加工平面、倒角和2-φ9定位孔(注意加工这两个孔是一定要考虑到后面的全部加工余量,防止报废)。3、根据定位孔进行下一道工序的加工。

网友B:
从毛坯上看中间有个定位夹紧的定位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毛坯上看中间有个定位夹紧的定位孔

大俠給簡單滴畫個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