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2-08-19):
比如某材料的屈服强度为200MPa,材料受力面积为80mm2,如果要将此材料产生塑性变形,所需要的压力至少为F=200MPa×80mm2=16000N

网友A:
这个问题俺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是要把它向两边拉伸,或者是用剪切力去剪它,你的计算应该可以。

但你提到一个“压力”,如果去压它的话,需要的力就不能只用屈服强度来计算了,想通过压力让他产生塑性变形,需要的力要大一些,类似的加工过程是冷锻。因为需要的力太大,所以一般都把它加热之后再压,也就是温锻热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俺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是要把它向两边拉伸,或者是用剪切力去剪它,你的计算应该可以。

但你提 ...

那这个力要怎么去计算呢,我要将屈服强度200MPa的材料压塑性变形

网友(点评):
你应当知道‘屈服强度/塑性变形。。。’之后还有--强度理论---还不够,钢材的塑性加工有轧钢力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力要怎么去计算呢,我要将屈服强度200MPa的材料压塑性变形

嗯,说实话,我刚才百度了一下,还没找到。到处都是介绍塑性变形的资料,但都没提具体力的计算。
如果是热锻,我可以告诉你大概是50. 但是别的材料,常温,就不知道了。
要不你再找找。既然给你提供思路了,你努力一下。

网友C:
我觉得楼主少了力的三要素,方向,作用点,大小  ,力是个矢量,所以不能单纯的那么问,
如果你要将屈服强度200MPa的材料压塑性变形,不是由屈服强度来算的,而是许用应力来校核,而且应该由应变来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说实话,我刚才百度了一下,还没找到。到处都是介绍塑性变形的资料,但都没提具体力的计算。
如果是 ...

50?单位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少了力的三要素,方向,作用点,大小  ,力是个矢量,所以不能单纯的那么问,
如果你要将屈服强 ...

许用应力不就是屈服强度除以安全系数吗

网友:
算许用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