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里的扭腰器用的是什么轴承和轴承座?

楼主(2012-08-19):
机械小白在此请教,公园里的扭腰器用的是什么轴承和轴承座。我想动手复制一个,当然是用在其他地方。希望知道的人告诉我,万分感谢。

网友A:
国内的,一个向心球轴承就搞定了吧,改天细瞅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的,一个向心球轴承就搞定了吧,改天细瞅瞅

推力轴承的典型应用,楼上的说反了。滚动轴承分两大类,一是向心轴承,一是推力轴承。

楼主:
各位老师,简单的说吧,我先做下面图示里面的东西。那个旋转的托盘怎个搞定,帮忙给出出主意吧,谢谢了

下面的地址是一位师傅做的,这师傅动手能力太强悍了

楼主:
都没人帮忙呀

网友:
有的就是上杆+筒,好点的装一两个深沟球轴承,不要想太复杂了。

网友:
是平面研磨机吗?

楼主:
不是,我的这个是球面的,工具板不同会磨出抛物面。上面的是工具板,下面的是加工件(玻璃),通过工具板往复运动(同时自转)和加工件自转完成。那位帮帮忙给出出注意,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