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NC加工中心定位精度

楼主(2012-08-19):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下图中的加工精度在CNC加工中心能不能保证?多谢了
查了下资料好的CNC可以保证定位精度0.005mm,一般的可以达到0.01mm,要是在定位精度为0.01的CNC加工中心下的床子下我是不是就可以取+/-0.005了呢???

网友:
应该可以,没把握就三坐标检测一下

网友:
主要是把刀路做好了,再就是如果量大而且精度不稳定的话应该做个重复定位的基准

网友:
有点难 台湾机的精度可以达到 那只是打表进度   真的加工起来可能成品公差不稳定的  报废率高  个人建议坐标镗吧

网友:
两孔的定位精度各为0.01,那么理论最大误差将是+-0.02,定位精度还有重复定位精度,就像加工图示零件,位置度要求这么高的话不可能一道工序加工出来,要换不同的刀具多次定位到孔位加工,就不可能那么准了。。。。。。再说这只有靠床子保证,如果精度能够达到0.01之内的话,那么孔距再怎么应该不会超过0.02,当然加上合理的工艺及刀具路线效果会更更好,位置度0.005,孔的公差是多少呢?

网友:
楼主搞设计的吧?现在经济的加工达不到+-0.005的精度,建议还是控制+-0.01,不要考虑什么机床精度,那个是验收时无加工的精度,实际加工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A:
公司七十万国产40刀柄机,暖机半小时稳定加工状态下,实测工件0.003,工件 -0.005公差稳定加工中。30刀柄机实测0.007, -0.01公差稳定加工中。

网友(点评):
我用200万的日本机,平均值也就+-0.003上下,+-0.005肯定有超差,这个级别的,除了你的定位精度,孔本身的精度、粗糙度,测量精度都影响,标注+-0.005这属于自欺欺人,闭着眼做,大部分合格,超点也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司七十万国产40刀柄机,暖机半小时稳定加工状态下,实测工件0.003,工件 -0.005公差稳定加工中。30刀柄机 ...

哪家的机器啊?

网友:
嗯,我个人觉得最主要的是消除反向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家的机器啊?

纪和,合资国产机。以镗为主,铝件。

网友:
一般建议实际加工位置精度为机床定位精度的3倍,否者加工出的产品废品率很高。

网友:
建议楼主如果工作母机不好的话,直接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司七十万国产40刀柄机,暖机半小时稳定加工状态下,实测工件0.003,工件 -0.005公差稳定加工中。30刀柄机 ...

为什么标准+—0.005是自欺欺人呢??

网友(2013-09-13):
你需要一台好的床子

网友:
确实是精度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