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走到第九步的时候报警,错在哪里?

楼主(2012-08-19):
程序走到第九步的时候报警,高手帮忙看看错在哪里,小弟刚刚接触宏程序,勿喷!!

楼主:
难道星期天高手都上班去了?

网友A:
第九行前面加上程序名(第八行GOTO后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九行前面加上程序名(第八行GOTO后面的)

现在全加上了还是不能用啊

网友B:
指令不完整吧 如果#101大于73会到哪里呢?

网友C:
广数不支持“Z[5+#102]”这种格式;
可以多设个变量:
……
#120=5+#102;
Z#120;
……

网友B:
%
O0009(243217-10140-C)
(3MM)
#1=0
#501=0
M105
M98P8500
G40G80G91G28G0Z0
G90G10L2P1X160.0Y-190.0Z-549.793Z-550.177A0.0(G54E/BBLOCK MEN-0)
G90G10L2P2X160.0Y-190.0Z-350.0A0.0(G55-0)
G90G10L2P3X160.0Y-190.0Z-475.0A-44.0(G56-45)
G90G10L2P4X160.0Y-325.0Z-350.0A-90.0(G57-90)
G90G10L2P5X-60.6X-60.1Y-4.0Y-11.5Z-287.1Z-281.5(G58TOOLCHECK)
N100···
·····
·····
#1=#1+1IF[#1000EQ1]GOTO800IF[#1LT10]GOTO100IF[#1GE10]GOTO800N800N800
M114
M135
M133
M131
M115
M113
 M120(KAKOU KANRYOU)
M30(PRG.END) 楼主对比下,是不是和红字的部分不太一样,我这是FANU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令不完整吧 如果#101大于73会到哪里呢?

LT是小于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数不支持“Z[5+#102]”这种格式;
可以多设个变量:
……

你看我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
O0009(243217-10140-C)
(3MM)

非常感谢,  看来广数和FANUC不一样啊

网友(点评):
应该在程序中 把中括号改成小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xx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数不支持“Z[5+#102]”这种格式;
可以多设个变量:
……

我把中括号改成小括号之后就不报警了,但是为什么老是在光刀呢,车一刀光两刀。

网友E:
你把N1放到G92前面
就加工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N1放到G92前面
就加工一刀

那样不是没完没了了,应该有一个直径限制吧

网友F:
学习了学习.数控里宏程序多么?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中,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学习.数控里宏程序多么?

不能说多不多,  只能说有的时候用宏程序要比普通编程更便捷。

网友:
哦 ,原来如此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