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典型的先进焊接技术---分享质料

楼主(2012-08-19):
电子束焊机常见故障分析

--------------------------------------------------------------------------------

如今,电子束焊机作为特种设备焊接,国内生产和从国外进口的设备大概有一百多台,但真正作为维修的参考书却寥寥无几。进口设备维修完全靠自主摸索,没有样本可以照搬,并且等待维修的时间长、成本和费用相当大,动且几十万的维修成本,以下为本人多年来的维修设备的几点经验之谈,仅为参考。
一、气压不足
         故障:电子束焊机启动和工作靠几个关键的气阀控制,一般要求在4.5以上,当达不到所要求的气压时,设备不能够正常的启动,出现报警:显示气压不足。特别是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出现压力不足,气阀会自动关闭,可能会使正在运行的设备突然停止,损坏设备。
解决:增加一个小型空气压力机,调节安全阀到最小值(大于6个气压),当机床上所需气压小于6个气压时,空气压力机会自动启动,弥补气压不足。
二、冷却系统
         故障:当启动设备时要求冷却水温度过低(一般13度至26度),电子束焊机不能正常启动;温度过高,系统会自动锁住(报警提示:水的温度过高),停止工作。
解决方法:在安装设备的房内安放一台空调,启动设备前或是设备运行中,设备空调在自动档,一直恒温在25度至28度之间,保证设备正常工作。
三、焊接真空室真空度
         故障:电子束焊机真空泵(扩散泵和两个机械泵)长久抽,都不能够达到下束所要求的真空度要求,高压更不能够加压,系统自动保护禁止下束,不能够焊接。
解决方法:
         ①  查看进气阀是否漏气。  卸下进气阀,检查密封圈是否破损或是密封圈因其他原因不能密封,更换密封圈;
         ②  查看焊接室门部分密封是否完好,密封圈有无破损。用细纱布清扫、擦拭门部分,同时,更换一个新的密封圈;
         ③  查看焊接室焊渣是否清洗干净,有无遗留在焊接室密封处。用吸尘器(用功率大一点的吸尘器)清扫焊接的各个部分,保证不能遗留一点焊渣在密封圈处;
         ④  检查真空焊接泵是否正常运行,油位是否在最低下以下。应该加油保证油量充足,若发现油色浑浊或是黑色应更换新的油,并且放掉过网中的废油;
         ⑤  检查潘宁规是否损伤或是灰尘太多需要清洗。潘宁规的感应片应置于中间位置,并且无尘,用酒精或丙酮清洗,甚至更换一个新的潘宁规;
         ⑥  检查真空计的保险丝烧坏与否或是设置最小值过大,甚至真空计是否烧毁。更换保险丝,重新设置保护最小值,必要时可以更换新的真空计。
四、枪的真空度
         ① 进气阀是否拧紧产生漏气。清理进气阀,重新拧紧进气阀防止漏气;
         ② 密封圈是否完好。更换新的密封圈,并且用布带有酒精的细软不脱毛的毛巾擦密封圈周围,保证其清洁度;
         ③ 分子泵是否正常工作。用耳朵听分子泵运行的声音有无异常,有则拧紧分子泵,必要时可以更换新的分子泵。
五、高压柜烧坏
         ① 查看两个电容表面有无击穿现象,有则更换一个新的电容。注意:每次充电后应该用大容量的电阻导体放电,以免残留的电压击伤;
         ②  测量整流桥是否击穿,有则更换一个新的相同型号的整流桥;
         ③  测量IGBT是否烧坏。一般两个功率放大模块的击穿是对称性的,并且有软击穿,故一般要一起更换两个功率放大的模块;
         ④  测量和查看整流桥处的两个触发脉冲模块防回流是否击穿。一般是模块上的四个防倒流二极管击穿,应该更换新的二极管;
         ⑤  检查PLC驱动信号是否传送到功率放大模块处。
六、冷却水冷却效果不好
         ①  查看冷却水是否堵塞。打开储水箱伸手到里面感觉有无水流动现象,没有则是堵塞;
         ②  观察流量计的几个指示灯闪动是否在最低线以下,若是清洗流量计;
         ③  检查阀门是否关闭,让几个阀门长期打开。
七、焊接中的电流突然增大
         ①  查看编程中参数是否改动,特别是电子束流;
         ②  清洗聚焦线圈,由于长期受到蒸气污染,需要清洗线圈。
         ③  清洗V3阀,V3阀受污染一方面影响可视面清晰,另一方面减少密封性,降低真空度;
         ④  查看灯丝、阳极和阴极。灯丝由于真空度下降,灯丝可能氧化或是电流突然增大烧断,阴极和阳极受到污染,要更换新的阴极或是清洗阳极;
         ⑤  更换枪真空市密封圈。

网友:
i虽然我用不上,但也还是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