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可变深孔钻削循环宏程序,求指教!

楼主(2012-08-19):
格式:
G0 X____ Z____;
G65 P9136 K_ B_ F_ W_C_ A_E_ ;

G65:        调用宏程序
P9136:        宏程序号 9136
K:     Z 轴终点坐标(绝对值)
B:            快速再定位端面的距离
F:            进给率
W:            第一刀钻削深度
C:            最小钻削深度
A:            在后退点处的暂停时间(秒)
E :      循环钻削的比例(即当次钻削深度=上次钻削深度*E)

O1236;(主程序)
G97M3S400;

T0505;
G0X0.Z2.0;
G99;

G65P9136K-30.W40.C5.B0.5A2.E0.5F0.02;
G0Z100.;

M30;

O9136;(宏程序)
#4=#5043;

IF[#6EQ#0]GOTO 999;(如果钻孔终点坐标未赋值报警)

#7=#4-#6;

IF[#23EQ#0]THEN#23=#7*0.6;(如果首次钻削深度未赋值,则为总深度的60%)
IF[#3EQ#0]THEN#3=3.0;(如果最小深度未赋值,则为5.0mm)
IF[#2EQ#0]THNE#2=0.5;(如果快速再定位端面的距离未赋值,则为0.5mm)
IF[#8EQ#0]THEN#8=0.5;(如果循环钻削的比例未赋值,则为上一次的一半)
IF[#9EQ#0]THNE#9=#4109;(如果进给速度未赋值,则模态前面的)
#23=ABS[#23];

IF[#7LE#23]GOTO 2;
WHILE[#23GE0]DO1;
N1G1W-#23F#9;

#5=#5043;
G0Z#4;

G4X#1;

G0Z[#5+#2];

#23=#23*#8;

IF[#23LE#3]THEN #23=#3;

IF[[#5-#23]LE#6]GOTO 2;

END1;

N2G1Z#6F#9;

G0Z#4;

N999 #3000=1;(K is not assignment)
M99;

可升级,大家可以任意改造……

网友A:
毛利老师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等望尘莫及.....

网友:
先顶下,在仔细看。

网友:
非常好,值得学习,先谢谢

网友B:
帮毛利老师顶起,同时也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利老师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等望尘莫及.....

哈哈,你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正在努力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毛利老师顶起,同时也值得学习。

老铁,好久没来社区了样,最近没看到动静……

网友(点评):
他好像有点萎了。

网友C:
你的貌似复杂了好多
你看看我写的  一直在用的
G0 X____ Z____;
G65 P8012 A_ B_ C_x   Z_K_ F_ ;

G65:        调用宏程序
P8012:        宏程序号 8012\
A         第一次进给深度
B         退刀量
C        以后每次吃刀量
Z       深度
K       起到点
x        x值
F       进给

例如    加工10mm孔深度50
G0X0.Z2.
G65P8012A0.5B-0.5C1.5K2.F0.15Z50
G0Z10M9
G28U0W0
M1
M5
M30

O8012
WHILE[#1LE#26]DO1
G1Z-#1F#9
#4=#1-#2
G0z#6
z-[#4-0.8]
#1=#1+#1
END1
G0X#24Z#6
Z-[#26-#3*2]
G1Z-#26F#9
G4X0.5
G0Z#6
M99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貌似复杂了好多
你看看我写的  一直在用的
G0 X____ Z____;

你这程序l漏洞太多了!1.没有容错功能(比如刚好F没赋值,钻孔可能是G0的速度);
2.‘Z’为深度?这个不和常理!定义为终点坐标也是好的啊!(我的之所以没有用Z作为终点坐标,是给升级打基础的,加个‘Z’我的程序可以打已有孔或者没到位的孔等);
3.当你的A与Z值相等,你的程序将多走刀一次而且是空刀;
4.你的X坐标未保存。当走“G0 X#24 Z#6”很有可能出错;
5.暂停时间不可选;
6.进刀方式不是很好(深孔应该是每次越钻越短吧,你那是相等的)
7.整体结构不强壮;
8.暂时没看出来;
……
还望不要喷……

网友(点评):
不错,搞技术就要这样

网友:
1      #9就是进给   F0.12
2      Z深度是可以用别的代替的   这个是我自己弄的 不是很正规
3      是多走了一刀  我们机床都是G0在移动 几十毫米的距离能用零点几秒啊
4      主程序中X是等于0的     如果铣刀加工端面的  X可以更改
5      暂停 是我自己随便给点
6       现在加工在方法好的情况下是要提高效率的   如果老板不赚钱 我们就更没有钱

我认为程序吗
简简单单好
你如果有时间可以帮我更改个完整的  正规的   非常感谢
你定我也拷贝再来  一会到公司试一试  正好加工316L
一毫米的台阶孔孔深度15

网友(点评):
呵呵,自己用还不错! 可以夸张的学习,比如钻个几米的孔,再来看哈程序运行的效果!

网友:
上次程序有点错误
子程序中
#1=#1+#3
非常抱歉   晚上精神不好写错了

网友:
毛老师,#5043在运动中不可读取.....应该把它改成#5002,系统第二轴上一次终点位置...

网友(点评):
开始我也认为不可读,结果试了下可以读(广数的)!

网友:
毛老师写的宏果然霸道!!!值得我等初学者好好学习,不过有一问题请教,这宏在实际加工中的优势能体现在哪里,一刀比一刀少,的确是个好思路,不过这宏我觉得用在实际中的优势我还真没有看到,请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这个也是练手的,通用性比较好罢了!

网友:
接16楼的。请老师傅讲一讲它的宏程序在实际加工中的实用性。

网友(点评):
任何东西在在合适的情况,就比较好用了! 比如:G71等

网友:
学习了,谢谢,手工编程懂的少

网友A:
我们的毛老师才20出头啊.........被楼上的一说就变老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毛老师才20出头啊.........被楼上的一说就变老了........哈哈哈哈..

说成熟点,也好!

网友D:
好东西总归要顶一下的,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总归要顶一下的,是不?

是,非常正确!哈哈!
最近不见你的身影啊,在研究啥高科技的啊!

网友(点评):
啥也没研究,玩游戏看电影。浑浑噩噩月余了…………

网友:
呵呵   都是年轻的朋友啊  我们交个朋友  我做数车6年了

网友(点评):
好的,相互学习,哈哈! 我的QQ:973642197

网友:
学习中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打印下来,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ding顶了所以咯看不懂

网友:
用钻孔指今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点评):
那个指令请指教! G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