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车床加工图示的轴,加工顺序如何?

楼主(2012-08-19):
用普通车床加工如上图所示轴时,应该用什么样的加工顺序,我当时加工的时候是首先先加工直径为23及其右面的尺寸,做完之后再掉头加工左面的尺寸。
加工顺序如下:切断面→Φ23→Φ21→切沟槽Φ15→Φ19→倒角→掉头切Φ22→Φ21→Φ18→切槽Φ16→切锥面→倒角。
这是我加工的顺序,不知道有没有改进的地方,望大神们给予指正。

网友A:
我想能不能在一头打顶尖孔,用顶针顶住,这样就不用掉头了呀。   (小弟没啥实践经验)

网友B:
请问楼主,Φ21,22部分是做什么用的,这两个轴肩很短。

网友C:
加工顺序也要看轴的具体用途,各台阶的重要程度,形位公差,材料的长短,批量大小等情况而定。你的图,太简单。

网友:
按照加工工序没有错,但是各台阶的尺寸要求不同,其工艺也要相应的更改,我们要首先保证重要尺寸,然后在考虑其他。加工工艺不是一成不变的。

网友D:
这活一夹一顶干

车右端面--
打中心孔--
一夹一顶--
正反偏刀车各台阶轴及倒角--
倒头车端面,倒角

网友E:
晕了,这图一上来自己就定位用顶针,后来才看没同心度
随便干,为什么不用数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能不能在一头打顶尖孔,用顶针顶住,这样就不用掉头了呀。   (小弟没啥实践经验)

这样行吗?两个端面都要先切出来的

网友F:
此图什么要求都没有,咋干都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Φ21,22部分是做什么用的,这两个轴肩很短。

嗯,实习老师让加工的零件,具体作用我也不太清楚,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顺序也要看轴的具体用途,各台阶的重要程度,形位公差,材料的长短,批量大小等情况而定。你的图,太简 ...

嗯,有道理,看来大哥经验很丰富,以后要向大哥多多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图什么要求都没有,咋干都成啊

公差我没标注,忘记标了,以为不是特别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晕了,这图一上来自己就定位用顶针,后来才看没同心度
随便干,为什么不用数控呢?

嗯,没有同心度的要求,就是实习老师给我们的加工图,要我们加工,让我们熟悉一下车床的操作,就没用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活一夹一顶干

没太看懂,不好意思啊,能不能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点评):
1车右端面-- 2打中心孔-- 3一夹一顶-- 4正反偏刀车各台阶轴及倒角-- 5倒头车端面,倒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差我没标注,忘记标了,以为不是特别重要

零件的材质,精度要求,批量大小,现有设备,等等,很多东西,你说全面了的话,你的问题会得到很有针对性的回答,而且答案几乎是最适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