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5轴小强试插高精度齿轮

楼主(2012-08-19):
我的多轴小强除了其他功能,今天经过改造调整后,又增加了高精度插齿功能真的是乐翻我了,以后做齿轮又变成“小菜一碟”了。事情的缘由是由于儿子的玩具小车的齿轮坏了,琢磨着自己做一个,求论坛高手帮忙编个齿轮G代码无果,不得不自己学着编齿轮G代码及对我的小强进行功能升级改造,结果是不单搞定了编写 G代码和增加了插齿功能,而且还发现自己的小强拥有车、自动换刀、分度插齿、车螺纹一气呵成的能力,慢慢的向微型加工中心蜕变了! 现在先卖下关子,等哪天有激情和有“米”的时候再放出来。

网友(点评):
哥们我没记错的话这几个图片是来自51MX论坛上的吧?

网友(点评):
z轴丝杆赢撞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不叫撞,叫插

网友A:
楼主好强,
请问你那是用数控车床加工的吗,第一次知道数控车床还可以这样玩,
顶一个,

网友B:
哈哈,支持楼主,什么时候加上旋风铣的功能,就更好啦

网友:
这编程用简单的子程序办不了??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强,
请问你那是用数控车床加工的吗,第一次知道数控车床还可以这样玩,
顶一个,

自己做的多轴小机器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支持楼主,什么时候加上旋风铣的功能,就更好啦

条件有限,玩得都是自己做的微型机器。

网友C:
楼主和我改的那设备,有点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和我改的那设备,有点像哦

全世界都只有这一台,都还没有量产,怎么可能像?

网友:
一般程序也可以编的,不一定要宏的,不过主轴是自带分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世界都只有这一台,都还没有量产,怎么可能像?

楼主我想是误会了。我说原理很像。请问楼主是做什么工作的

网友D:
想象力挺强的,机械行业需要这样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象力挺强的,机械行业需要这样人才

像我这样的现实世界中只能算个蠢才!呵呵!

网友:
把你改的那个设备图发上来看看,想学学。想看一下分度怎么分的。

网友:
         不错啊。。有那么点味道了。。

网友:
楼主有创意,这样做齿轮是可行的,刀子的齿形与被加工齿轮的齿槽是一致的,对刀子的精度要求很高,。。。。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下F3600下插齿,12齿只用时2分25秒。

网友E:
稍微泼一点冷水吧。
看过楼主的视频。楼主在标题中的叙述不太适当。齿轮的制作,大陆机械行业对“插齿”这一工艺,有特定的定义。视频中有分度而无展成,工艺与“插齿”不符合。如果用“成型刨齿”描述楼主的加工方法,似乎要贴切一些。
所谓成型法制作齿轮,就是把刀具切削刃轮廓按齿轮的齿间形状制作,然后用刀具把坯件相应部分材料去除,最后得到制件。
对于同一模数的齿轮,不同齿数的齿轮,其齿间形状都不一样。严格要求,应当对每一个不同齿数的齿轮配备一把刀具。但实际上,一般用成型法制作齿轮,一个完整系列的刀具只有8个。因此通常只会对低精度要求的齿轮用成型刀具制作。在楼主视频里,可以明显看到制作出来齿轮的齿形并不够好,并且齿数不同的齿轮也似乎用的同一把刀。从这一点看,标题中的“高精度”也不确切。

网友:
我们早就这样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稍微泼一点冷水吧。
看过楼主的视频。楼主在标题中的叙述不太适当。齿轮的制作,大陆机械行业对“插齿”这 ...

纯粹玩的,没有价值驱使,就是试验一下,条件也不行,没有刀,刀是自己随便磨的,就为了展示下效果而已,请见谅!

网友:
分度是怎么搞出来的,广数980TDb系统加伺服主电机配广数伺服行不行啊,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下在主轴不转,c轴锁定的情况下刀具是如何进给的。我试过走芯机,可是走刀机就不明白怎么做了 。望楼主指教指教!!!

网友F:
澎老师,讲得很专业哦,而且一针见血,呵。这个装置用在专业生产上是有点不实用。不过楼主的发散性思维能力让人佩服,这样做下去一定能够有所成果的。
而我关心的是楼主你的主轴分度是怎么弄的?如果不是很隐违的话能否发个贴透露一下子,我感觉有好多人想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澎老师,讲得很专业哦,而且一针见血,呵。这个装置用在专业生产上是有点不实用。不过楼主的发散性思维能力 ...

不是学机械专业,也没有摸过专业的东西,更没有条件和环境去接触这些东西,只是窝在一个落后的小山区里,闲暇无聊时间随便做了个这个微型小机器玩玩而已,只不过大有大用,小有小用,专业有专业的长处,也有其短处;业余有其短处,也有其长处,用途及使用场合不一样而已。在有非常有限的资金下及条件下做到实用及多功能并能达到一定的“精度”,敢问专业机器是否也能达到呢?

楼主:
在班门弄斧一番,纯粹高兴!

网友:
楼主自称是小地方的玩玩的。也太谦虚了。你这个要木板也是用机器雕刻的吗?

网友:
没有齿廓的展成运动,说是高精度齿轮,表示怀疑

网友:
怎么改的

网友:
楼主太强悍,非专业人士,都玩得这么牛X,。。实在是佩服得一塌糊涂了。继续加油
 顶。。。

网友:
不知道批量生产,他的丝杠能坚持多久!这个应该叫撞齿更好!

网友:
插齿加工是展成法加工齿轮,刀子与被加工的齿轮是共轭关系,加工的齿轮齿数不一样,所使用的插齿刀齿数也是不一样的,并且齿形也相差很大的。楼主所用的是成形法加工齿轮,与正常的插齿加工出来的齿形相差很大的。

网友:
哈哈。。。瞎搞。。。

网友(点评):
你是盗版

网友:
搞着玩玩可以,高精度的齿轮不是你这样能插插出来的...不过作为一种思路值得赞扬..

网友(点评):
楼上盗版,抓个现行

网友(点评):
别人要盗版我也木有办法....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顶起!

网友:
是数控车床

网友:
普通机床干不了吧,要装饲服主轴吧

网友:
主轴 怎么控制的?

网友:
楼主强悍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3-03-09):
这属于刨床了哈哈,主轴可以自动分度?

网友:
强悍,这个必须ide顶

网友(2016-03-24):
精度如何( q* `( J9 w+ i( J8 M

网友:
楼主你好,那个卡齿轮的轴的G代码怎么写的,360°的角度怎么才能做到一下一下的旋转的。

网友:
楼主你好,那个卡齿轮的轴的运动G代码怎么写的?360°等分几份一下一下的旋转。谢谢了。

网友:
这个有意思  和我以前洗键槽 原理是 一样一样的   不过像楼主说的高精度齿轮  我觉得 这个 只能依靠刀具了 还有 更换材料呢  刀具磨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