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工件后发现牙很粗,螺母拧不进去

楼主(2012-08-19):
螺纹规格M10*1.5,316钢材,查表得出小径是8.3,但是完成工件发现牙很粗,螺母拧不进去,直到小径车到7.7,才拧的进去,不过和别人的样板相比牙要深,要尖些,用的是机架刀片,这是什么原因?怎样才能使牙不深,不尖也能让螺母拧进去?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刀尖圆弧大一点刀片试试,刀很尖的话,要吃很多中径才到

网友A:
       我分析有几个原因:
       1.LZ是不是用错刀了,机架刀片是不是1.5的
       2.我算的最小直径应该是8.05    10-(1.5*1.3)这是按标准算了,不知LZ那具体情况
       3.编程编错或对刀不准确
       4.螺母是否是标准,正确的

网友:
挑螺纹的话,螺钉外径要小点,螺母内径要大点,这样做出来的牙太尖,不至于小径太小。不好看。

网友:
楼主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试试螺纹规的止端能下吗?估计会出现通端不下止端下的情况,因为中径不对,即刀片角度不符。
个人判断

网友:
底径是估算的,不是实际值,一般你不会算错的。
  刀尖圆弧是有公式的,如果太钝了,相对底径也就小了。
    螺纹的关键尺寸是中径,如果有强度要求,螺纹太尖了会影响强度。
     以上是按照其他数据都没有问题的情况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分析有几个原因:
       1.LZ是不是用错刀了,机架刀片是不是1.5的
       2.我算的最小直径应 ...

请问一下高手什么是LZ呀,螺纹刀上面有圆弧半径吗

网友(点评):
LZ是楼主的的第一个拼音字母,机夹刀是有的,那个螺纹刀没有圆弧半价,大小的问题。你的是M10*1.5就必须是1.5的刀头,如果是1.2,市场没有1.2的机夹刀头,可以采用大的1.5,而不是用1.0的

网友(点评):
如果其他都没错,初步判断你用错刀头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高手什么是LZ呀,螺纹刀上面有圆弧半径吗

谢谢 ,应该就是刀头的问题。谢谢高手

网友:
我分析有几个原因:
1.LZ是不是刀具装的不正。
2.机床加工螺纹走刀和转速有关,切削用量是否合理。
3.编程者对刀不准确。
4.如果批量较大还是买个螺纹规。
5.螺纹大径是否太大看着牙自然就会深。

网友:
1:是不是用错刀了,机架刀片可能螺距是不是1.5的,可以是机加刀片中是通用型刀片,刀尖比较尖,这样可以对应更多的螺距螺纹加工,如果你用的刀片螺距超过1。5那么就更悲剧了,通规不过,止规过!
2.我认为不是刀具装的不正。如果刀具装的不正会有一种让人头痛的事情出现,那就是通规不过,止规过
3.也有可能编程者对刀不准确。

网友:
螺纹是否合格,重点应该是看螺纹中经的吧。而且测量的尺,都只有中径尺。

网友:
楼主,你确认一下,你的螺纹刀片角度对么?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用处刀粒了,胡子眉毛一把抓能行吗

网友:
看来楼主是真得刚进门的,牙纹都搞不准。大家为他排优解难,好人呐。

网友:
是否螺纹刀片选择有问题。很多螺纹刀片的是标注有螺距要求的。

网友:
用成型刀做螺纹,小径确实比计算得小很多,难道螺纹刀头不是通用的吗???

网友:
1.车刀形状位置误差引起牙型半角误差;
2.丝杆联动比错误导致牙距误差;
以上两种可能会导致你车出来的螺纹虽然能装配,但是没有连接强度很容易滑丝。
应该最少用螺纹通止规检验一下。

网友:
算好牙底宽再看刀尖是否够,

网友:
楼主,你有试过你车的螺距对吗?我怀疑要么是你刀具选错了,螺距不是1.5的

网友:
刀片角度或者装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