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型曲轴如何修复?

楼主(2012-08-20):
工件如图所示,要求修复直径340的两处曲轴,和z向的两个定位槽。准备在五零车床加工,工装该如何设计?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如果要修复连杆轴径的话,就需要设计个车偏心的夹具,并算好配重。

楼主:
材质为40cr,修复曲轴340部分堆焊了一层耐磨焊条

网友(点评):
这样会不会太硬。

楼主:
最困惑的问题是设计工装时,不知道怎么找正曲轴的中心,

楼主:
希望大家不惜赐教啊,如果最终加工出来了,我也会写下加工经验的

网友A:
找到曲轴的重心中心线就可以了,然后设计夹具,并弄好配重,保证在车床上旋转不偏离

网友B:
做个接盘,盘面上做两个导向条,再做两个V型块夹紧一头杆部。侧面装个可调螺钉定位,用于调节圆周位置,注意螺钉位于哪一侧。或者做个带偏心止口的接盘,接盘上装三爪卡盘夹零件(同样卡盘上也装个侧调螺钉)。另外工装要装配重块。另一端用尾座顶针改制,将顶尖换成盘面来顶紧。我担心会有点让刀的问题,转速打低一点,用左右两把尖刀车(会有接痕,我们也试过一把山特维克切刀车的,也可以用切刀最后光一下外圆)。精度要求高的要上曲轴磨床。铣槽也准备用车床吗?那就把刀架拆了,工装底板上装V型块,用曲拐定圆周。没用过50车,LZ确认下主轴到中拖板高度,以及横向拖板相对主轴位置是否够用吧。

网友:
如果做一套式工装,加平键,好像不用特别找正,只要1.偏心距准确,2.定位键槽键槽与曲轴中心对称度达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曲轴的重心中心线就可以了,然后设计夹具,并弄好配重,保证在车床上旋转不偏离

就是难在找到它的中心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难在找到它的中心线啊

呵呵,这活儿的难度不在修复曲轴轴颈上,主要是Z向的两个定位槽一定要先按原曲臂位置(或保证堆焊后的曲轴轴颈留有足够的加工量)修好,车曲轴时找中心线和偏心都要以这两个定位槽为基准的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接盘,盘面上做两个导向条,再做两个V型块夹紧一头杆部。侧面装个可调螺钉定位,用于调节圆周位置,注意 ...

感谢你的用心回复,受益良多,你说的那个导向条怎么做才能定位?我想工装不是主要问题,关键之处是把工装上的定位线与工件曲拐的中心线调整好,这个工件那么大,没有相应的平台可以找正

网友:
Z向两个定位槽前天在数控镗刚铣过,340外圆不知道咋修复,坐等高手,

网友:
1.如果曲拐外圆圆度ok,可以工件装到车床上,打表,根据跳动值,调节工装。工装草图如下;
2.如果曲拐外圆圆度不好,可以先用芯棒校正工装偏心(芯棒直径与曲轴杆部直径相同)。
3.以上是粗调,然后试车一刀(留余量,车圆就行),测量偏心距,根据偏差再调工装。

网友:
图是其他产品用的哈,尺寸LZ请忽视。。

网友:
找个有镗床的帮你把中心孔全部修正以下就好了,焊接的好车起来没什么问题。外径600以上的曲轴我们也修的,不是很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