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型号的桌面车床?

楼主(2012-08-20):
想要用小型的桌面车床装夹长度为650mm的柴油机四缸曲轴,请问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桌面车床。多谢啦!!

网友:
用140吧,比较好干

网友:
应该装配起来比较简单点   而且还可以换

网友:
朋友你懂点理论吗 你这东西转起来的偏摆整幅小机器早不知道摔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