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只有普通的车铣,求加工工艺及报价

楼主(2012-08-20):
如附图,材质是C45,请教加工工艺及报价问题。谢谢!(注:设备只有普通的车铣)

网友(点评):
我在想这个东西怎么焊出来,加工的话还是钳工划线吧,用设备不值得。如果真是批量大,可以考虑做个专机干这个活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槽钢+扁铁焊接后再做机械加工的
不知道平面度要求高吗
如果要求高焊接后还要用铣加工一下两平面
但是我看楼主普通铣床加工这么长的零件有困难
还有孔距如果要求高
普通铣床也可以做但是比较麻烦
但是上面M12的牙用你的摇臂钻加工刚好合适

网友(点评):
这东西怎么能焊出来?封在里面的条好像四边都焊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