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轮孔中间有条弧槽?

楼主(2012-08-20):
在其它地方看到的,回答五花八门

网友:
木有相关尺寸就争议多。
俺推测这是老款式冲压机的飞轮,要加轴套或轴瓦的,这槽就和装轴套或轴瓦以及润滑有直接干系。

网友(点评):
好像有个键槽呢

网友(点评):
木有相关尺寸就争议多。好像有个键槽也是不确定的表示吧!

网友:
楼上的意见和我一样,就是油槽沟。

网友:
不同意楼上观点   飞轮要和轴连的   加了轴承 飞轮还有用吗?  而且有明显的键槽啊

网友(点评):
机械式的键式离合器需要槽的配合,但是“离态“时飞轮要旋转吧!飞轮旋转时可以只靠铸铁和轴摩擦吗?

网友(点评):
飞轮旋转也是在轴或毂加轴承吧 也不会在轴孔这里加轴承,加了轴承怎么用键?

网友:
能确定是飞轮吗。

网友(点评):
只有这么多信息,咱也没办法

网友(点评):
如果不能确定,也可能是皮带轮,看外圈尺寸不大,不能产生大的惯性矩。

网友:
会不会是释放离心力的?  减少离心力对右边一端的影响  或者纯粹是铸造工艺需要?

网友:
是啊,有个键槽,又有个楼主说的油槽,看来中间不是直接装轴,可能飞轮和轴中间还有个轴套之类的,不具体的东西,猜的范围还是蛮大的

网友:
油槽,鉴定完毕.

网友:
油槽,包括上面的也是油槽,键槽有这么小么

网友:
不晓得,进来听听课

网友A:
此为卸荷槽,过赢配合中常采用的,减小有效应力集中。别问为什么还有键槽。谢谢。

网友(点评):
俺也觉得应该是卸荷用的 只是没想清楚到底是卸的什么力 看了这个解释 明白了

网友(2020-02-23):
引用 网友A:
此为卸荷槽,过赢配合中常采用的,减小有效应力集中。别问为什么还有键槽。谢谢。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