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度的牙应该全是惠氏螺纹吧?

楼主(2012-08-20):
遇到一个牙,55度的牙型,9/16-32的尺寸及牙数,请问怎么在图纸上标注?
是:9/16-32BSF-2B吗?
不会是:9/16-32-UNF-2B吧,我记忆中的UNF标注55度,可现在查了下,UNF应该是60度的牙。

55度的牙应该全是惠氏螺纹吧。

网友:
英制,管螺纹!

网友(点评):
标注对吗?

网友(点评):
为啥是管螺纹,请指教一下!

网友:
美标的螺纹算是惠氏的吗,美标的也是55度牙型,惠氏是英国标准啊

网友(点评):
美标的那里有55度啊。都是UN系统,60度啊。

网友(点评):
对对,搞反了,糊涂了

网友:
LZ去查螺纹手册吧
你这个态度做机械可真的不行

网友(点评):
我不是专门做机械,首先。你要理解,我发这个贴,就是求学的态度!

网友:
55°是英制惠氏螺纹或英制管螺纹,是不是管螺纹应该好区分,不标UN、UNF等,那是美制的。另外,英制的9/16有12、16、20、26牙,没有32牙啊,美制的倒是有个恒定螺距系列是32牙,建议你再好好量量牙型角吧!!!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量过了,确实是32牙!55度。要不然我也不会发贴了,就是看不到合适的标准。

网友:
看来就是英制的,很多情况非标产品为了自我保护也会选择标准里没有列出的螺纹,我遇到过矮牙爱克姆螺纹就是这样子,查不到,工人磨刀只能自己算。那这个就标个 9/16 in.-32 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点评):
爱克母螺纹也是标准螺纹,请勿误导!

网友A:
55的为英制螺纹,标注方式3/16-32 BSF grade2.楼上的这个是标准的英制螺纹,别误导大家!

网友(点评):
感谢啦,我就是以这种标注去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的为英制螺纹,标注方式3/16-32 BSF grade2.楼上的这个是标准的英制螺纹,别误导大家!

嗯,爱克姆螺纹是标准螺纹。我的意思是说,遇到过一个矮牙爱克姆螺纹,它在标准系列里面查不到,仁兄要结合前后语境好好理解我的意思。

网友(点评):
如有技术问题可拿出来探讨~我的意思纯技术论坛没必要搞太多没用的~如有冒犯多多见谅!

网友(点评):
感谢回答。现在我标注是:BSF

网友:
英制螺纹   书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