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型螺纹加工问题 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12-08-20):
本人欲用数控加工R型螺纹,请问是否能实现,目前是用旋风车床再加工,请各位大侠告知。谢谢

网友A:
我们可以专业解决加工圆弧槽螺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可以专业解决加工圆弧槽螺杆....

能具体说下加工手段及设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下加工手段及设备吗?

直接数控车加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数控车加工就可以了....

你们用的成型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数控车加工就可以了....

用的什么软件做编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用的成型刀吗??????????

不是成型刀做的...用的是R1.5的刀头....圆弧槽半径30多,深度20多  可能用成型刀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软件做编程?

数控宏程序加工,和软件不沾边......要是你需要这方面的技术,可以联系我QQ 30940554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控宏程序加工,和软件不沾边......要是你需要这方面的技术,可以联系我QQ 309405549

一生大师是不用软件的,用的是实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生大师是不用软件的,用的是实战。

哈哈...邓总过奖了....现在重庆火热啊..注意避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