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和型材焊接框架的工艺及图纸标注问题

楼主(2012-08-20):
对焊接工艺和图纸不太了解,想请问一下,下图中所示的一个结构,外形大约756x888x40。上下两根是40x20x2.0的方管;两边两片黄色的是两个相同的钣金折弯件;中间两根是钣金折弯件,其上开了一些安装孔。3D模型也同时附上供参考(文件名需去掉.ppt才能打开)。
材料是冷板,焊接完成后需要整体镀锌。
要求中间的蓝色两零件的孔间距保证465+-0.8,两零件上对应孔的上下偏差小于+-0.5。
下面另一个图是我自己设想的焊接位置。请帮忙看一下:
1. 这样焊能否焊牢固?(因为这个框架上要装大概150kg的东西)
2. 是否会产生焊接变形使上面的尺寸要求达不到?
3. 工程图应该怎么标注这些焊接符号?
4. 工程图上是否需要注明间断焊的起始位置?
5. 一般用什么焊接设备和方法来焊这个框架?

楼主:
各零件厚度都是2.0 mm。

网友:
焊前要预热哦,尽量减小焊接应力

网友A:
不需预热。二保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预热。二保焊就可以。

谢谢回复!不太了解二保焊,想问一下二保焊的话是不是焊丝走焊缝的过程是人手工完成的?

网友(点评):
是的。 CO2气体保护焊,量大不?我们在研究这类的自动焊。上海水泊焊割设备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