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张紧工装问题

楼主(2012-08-20):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授命给一家玻璃饰品公司做自动化设备,产品形状如同圆柱体。打算采用循环转盘的方式,如图所示。需要每个工装到达A位置时工装可以自动打开,离开A位置后,自动卡紧产品。最初是采用三爪卡盘形式,被否,随后采用诸如模具滑块结构似的靠弹簧夹紧,但效果不理想,知道社区高手如云,有什么好的机械结构告知小弟,小弟是菜鸟啊!

网友A:
工件什么形状?

网友B:
可以考虑用下面固定凸盘的方式限定哪段相位夹紧,哪段放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什么形状?

工件基本上上是个圆柱状的,望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下面固定凸盘的方式限定哪段相位夹紧,哪段放松。

首先感谢你拉,但我是个新手,还不太完全明白

网友C:
是圆柱型的,可以用弹簧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圆柱型的,可以用弹簧那种

先谢谢啦,采用弹簧夹紧的方式已经试过啦,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啦,采用弹簧夹紧的方式已经试过啦,效果不太理想

结构很重要,你那结果是咋样滴?

网友:
最好给出零件图,不知道零件的形状谈何装卡。

网友:
楼主说的夹紧效果不理想,是夹不紧还是什么?

网友D:
   这种怎么样,还可以尝试一下液压的方式,用换向阀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
  我们做过好多这种结构  也是用转盘间隙分割器   一般用转盘可以做的产品   转盘上的负载是不会很大的  太大的话转盘会变形  时间长了  由于变形精度就不好了   我们一般都是采用弹簧机构  不过弹簧夹紧机构也很重要  产品的受力点  怎么才能夹的更紧   夹紧打开做一个自锁就可以  到了你需要打开的地方  只需要用一个气缸  或连杆   或直线凸轮之类的机构    (个人见解)

网友:
你可以在A处转盘底下放一凸台或凹坑,反正跟其他的地方有高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怎么样,还可以尝试一下液压的方式,用换向阀就可以实现了!

{:soso__6440177649466941191_4:}谢谢大侠啦!

网友(2012-10-25):
希望这个抱紧机构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点评):
哈哈,这个设计成本估计楼主接受不了。无非一个简单的工装夹具了,上这样的成本,估计是不行。当然,效果会很好的!

网友(点评):
用了几个气缸?好像还有滑台气缸啊

网友F:
花了点时间帮你画了几张结构简图,你看看能不能用。至于气缸怎么摆放,图纸怎么优化就看你了

网友(点评):
漂亮,简介,不错的构思!

网友(点评):
非常ok啊。我们也经常这么用的。可以优化一下开启的气缸。我们一般会是加滑动机构的,用双杆气缸可能不太稳定。

网友:
把弹簧改成液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花了点时间帮你画了几张结构简图,你看看能不能用。至于气缸怎么摆放,图纸怎么优化就看你了

{:soso__10306108546271786047_1:}谢谢啦大侠,好久没登陆了,又学到新东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做过好多这种结构  也是用转盘间隙分割器   一般用转盘可以做的产品   转盘上的负载是不会很大的  太 ...

谢谢了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花了点时间帮你画了几张结构简图,你看看能不能用。至于气缸怎么摆放,图纸怎么优化就看你了

底下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做一个自动治具,在A点给一个信号

网友:
夹紧重量小方案,关键是开合点对不对,应该不在乎弹簧和气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