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6四刃立铣刀振刀严重

楼主(2012-08-20):
特别是直接铣槽时,怎个工作台都斗抖动了,手动进给很慢也是这样,望大家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谢了

网友:
机床刚性不够啦!建议先用小刀。

网友:
主轴内孔与刀柄结合有问题,检查一下锥度是否合格,还有看下内锥的母线线跳动是否超差。

网友A:
铣的是什么材料?提供;铣刀的材质?提供;铣刀的余量,切屑的深度,进给?转速?后在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的是什么材料?提供;铣刀的材质?提供;铣刀的余量,切屑的深度,进给?转速?后在分析原因

高速钢,铣Q235,转转速450,切削深度大概5mm.手动进给很慢突然就振起来

网友:
补充老马的,我感觉4F的立铣刀本来就不适合加工槽,如果是批量生产就换用键槽铣刀,也就是现在的新名字2F铣刀。

网友B:
4刃的铣刀 铣槽的话排屑不是很好,会引起振动。 加工时排屑情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刃的铣刀 铣槽的话排屑不是很好,会引起振动。 加工时排屑情况怎么样?

侧铣也会振动,应该排屑不是主要问题,侧铣时铁屑都被冷却水冲走了

网友:
首先,振刀比较大的问题是刚性问题,在不考虑刚性的情况下,可采用逆铣方式,转速可适当减慢至350-400转即可,进给速度加快,每刃切削控制在0.05mm以上,即可消振!见意进给量在150mm/分钟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侧铣也会振动,应该排屑不是主要问题,侧铣时铁屑都被冷却水冲走了

排屑ok的话  那就是
1.切削条件不合适:降低切削速度和进给量。
2.立铣刀的刚性低:如果不能增大螺旋角的话,这个基本无解。
3.提高安装刚性:铣刀的悬伸啦  弹簧套筒的振摆精度啦 工件的安装刚性啦。
 还是第一条比较实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屑ok的话 那就是 1.切削条件不合适:降低切削速度和进给量。 2.立铣刀的刚性低:如果不能增大螺 ...

有时有纳闷,所有条件都一样的情况铣刀用久了又不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有纳闷,所有条件都一样的情况铣刀用久了又不振了

难道是工装的问题? 装夹时把刀具和工件都夹紧点 检查下机床上刀具和工件的装夹机构是否有损坏、老化。

网友:
如果在现场的话,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你可以2毫米切一刀试试,如果不震动,可能你夹具刚性不好;因为,16的铣刀一刀切5毫米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