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节距P=40mm的链轮?

楼主(2012-08-20):
有没有节距P=40mm的链轮?
看ISO1977标准上有该节距值,也就意味着链轮的节距可以是40mm,但是咨询了几个厂家,都说没有,有点困惑......

网友:
一般链条都是用英制的多,
建议改下规格,免得自找麻烦。

网友A:
还真没看过公制的节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看过公制的节距。

公制的节距有的,一般都是在0.5“以下短节距,如
05B节距8、
04B节距6、
03B节距5。

网友:
输送链节矩:40,50,63,80,100,125,160,.......800,1000

网友:
这个链条标准对应国标是gb/t8350,我们叫长节距米制输送链。大点的链条厂应该都有

网友:
链轮一般是按照链条设计的。你链条定好了多少节距,那链轮也就多少节距,剩下的只要计算链轮的齿数了,比值。

网友(点评):
40的节距也有的,你设计什么样,都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