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改自动车床的可行性及加工效果如何?

楼主(2012-08-20):
之前有人建议将普通车床改装成自动车床,但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人说这样加工出来的产品都没什么,请教群里的高手们,有做过普通车床改自动的吗?可行性及加工效果如何?如有做这行业务的,顺便报一下价格,谢谢。

网友:
我公司有一台普车改造成数车了,成本在5万左右。

楼主:
改装后的车床加工效果能与原装的数车相比吗?

网友:
目前速度还是靠手调的,做批量产品还行,如果做样件的话,没办法和原装数车比。毕竟速率靠手调的。

网友(2013-03-09):
引用 楼主:
改装后的车床加工效果能与原装的数车相比吗?

这个就要看改造的水平了,还有原来机器的刚性。

网友:
我厂里就有几十台大连40车床改成数控的,怎么说呢,有几台改的精度还可以用来精车,其余全部粗车。总的来说不划算,我做维修的,最讨厌这种改的数控用来加工铸铁,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