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轴上打中心孔的方法和固定顶尖的使用,请教

楼主(2012-08-20):
      之前一直是做小件的零散加工,今天老板接了两个大家伙,直径280  长度1米8的轴。车床是6250两米的,完全能车得下。但是中心架扶不了这么大的轴,而且外圆未加工,圆度也不好,用中心架打不了中心孔。请教一下社区的高手,这类大长轴用什么方法打中心孔好?

       另外再请教:  使用固定顶尖的方法。我没有使用过,前两天车一根轴,因为要上磨床,所以用了死顶尖,抹了黄油但是没车到十分钟还是烧坏了,后来又重新做中心孔,还好轴没报废。求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先通过端面划线确定中心,如果不再做二次加工的话可以用手钻打出来,要不就得在专用设备上打中心孔了。建议还是用活顶尖吧。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答!想过用手钻打,但无法保证两端的中心孔是在同一直线上。

网友(点评):
我做了个三维草图,在17楼,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做二个X架子,中间连一根轴,然后把台钻的 钻轴,皮带轮等的哪部分整个拿下来装到中间哪根轴上。把工件放架子上,稍微调试一下中心。这样就可以轻松打中心孔了。
  死顶尖要用硬质合金的就不会烧坏的。这样大的工件最好是反转车。

网友(点评):
谢谢!但我不是太明白您所说的方法。

网友:
先打一端中心孔,上车床,一夹一顶,车出放中心架的位置和已打中心孔这头的夹位,然后调头,夹住夹位,上中心架,打另一头,

网友:
      我们使用的也是2楼的那种方法,因为轴长,所以孔有点不在一条直线上问题也不大。如果楼主确实要保证的话,可先按此法加工出一边的中心孔,在外圆粗车基准后,架中心架后再二次加工此中心孔,对原来的中心孔进行修正。因为有外圆基准了,另一边中心孔就可直接利用中心架加工。
    还有一种方式,我们有时利用龙门加工中心来做此类零件的中心孔,但此法成本太高,且一般厂不会有此类设备。
    同时建议不要使用死顶尖,因为太重,如果是普通顶尖,基本都会烧掉。如是镶硬质合金的,工件太重,个人认为不安全。建议使用好一点的活顶尖。

网友A:
划线法确定轴中心大概位置,用手电钻打一端的孔,只要加工量够就可以了,不用太在意是否在一条直线,上车床一夹一顶,然后车出架中心架的位置,再平端面用中心钻修中心孔。死顶尖(固定顶尖)使用的时候要注意顶紧力的调整,长轴加工时发热会有一定的膨胀量,注意观察顶尖处黄油的颜色,急剧变色的情况就是太紧了,可以调整下顶紧力!一般有经验的师傅会按自己的经验顶紧后稍微回退一点。

网友:
手电钻或上卧镗上打啊

网友:
如二楼所说就行,顶针用活顶针。

网友:
将轴放在架子上,一定放稳,25钻扳90度横着打中心孔。这活不适合用死顶尖

网友:
先画线,手电钻打中心孔,然后车架口,上中心架精打

网友:
找个带精度高的数控回转工作台的落地镗床

网友:
我们这边是采用:划线---手电钻粗打中心孔----一夹一顶车架子口---架中心架修中心孔(修中心孔的方法有好几种,根据情况而定)。

网友:
我们CW61140的床子6000×Φ1400 车加工2600XΦ600的辊子, 顶针也是折了  两端先用焊套 双卡盘装夹, 再一夹一顶加工

网友:
中心孔抹黄油不管用,要抹刮研用的樟丹粉(也称红丹,红色粉末),用机油和匀,抹在中心孔处。

我们公司外圆400,长3.5m的高速齿轮轴磨削都没用活顶尖,建议试试

网友:
磨床很少用活顶尖的吧!死顶尖精度要好一些!

网友:
我做了个三维草图,是gif格式,第一次传图片上来,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用手电钻转孔 用合金固定顶尖

网友:
这方面不太懂,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划线法确定轴中心大概位置,用手电钻打一端的孔,只要加工量够就可以了,不用太在意是否在一条直线,上车床一 ...

此种方法可行,但要注意加过余量。

网友:
先夹住一头打出中心孔夹段一点的,然后二次上车用活顶尖顶住在加工,我之前就是做这个的,很简单

网友:
有吊车吗? 如果有的话夹一头  另一头套上两根三角带,在三角带上浇点油  吊车位置摆正 转速慢点  用中心钻就一下打出来了 车好一头  再上架子打另一头 再车好它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妙计,(恕不一一回复了),谢谢!让我学习到难得的宝贵经验,社区这个平台做得太好了!

网友(2015-03-20):
我想知道的是,确定中心孔位置的那几条线怎么来画?

网友:
1.一边三爪,一边四爪夹轴两端,用化针粗找正
2.距轴两端面100左右,车基准圆,80到100长
3.架中心架,松开一端,打孔,掉头架中心架,打另一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