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容易生锈吗

楼主(2012-08-20):
40Cr容易生锈吗?暴露在空气中大概多久时间就会生锈?

网友A:
我们这里的轴就是这样,放的时间久了,就是涂了油还是会锈

网友:
看你那的环境了
空气湿度大的话 上了油也放不了几天

网友:
上了油  包一层塑料薄膜 能放得时间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的轴就是这样,放的时间久了,就是涂了油还是会锈

我本来想退货的这么生锈,但是听你们一说。。。但是那个厂家真是的,也不用朔料薄膜包一下。。。算了,自己用砂纸除一下锈再用吧。。。

网友:
很容易锈的,我们都是加工完后立马涂上油

网友:
上油加塑料薄膜包装

网友B:
40Cr钢是机械制造业使用最广泛的钢之一。调质处理后具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良好的低温冲击韧性和低的缺口敏感性。钢的淬透性良好,水淬时可淬透到Ф28~60mm,油淬时可淬透到Ф15~40mm。这种钢除调质处理外还适于氰化和高频淬火处理。切削性能较好,当硬度为HB174~229时,相对切削加工性为60%。该钢适于制作中型塑料模具.属于在钢内加入了铬(Cr)金属的合金钢,铬的特点是硬度非常大,因此提高了该合金钢的硬度。一般用在要求硬度较高的场合,比如凸轮机构。
另外铬金属还具有耐腐蚀的作用,因此很多零件采用镀铬。

网友:
它不属于不锈钢系列,但含一点Cr,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生锈的,需要保护措施。

网友:
这个用什么刀片车效果比较好?

网友:
这种现象很普遍,不过我倒有一个好办法,在加工的时候往切削液里边加点亚硝酸钠干了之后不会生锈,但是别让它二次遇水,否则的话在用亚硝酸钠也没用了,就只能砂纸打光抹油包纸了,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Cr钢是机械制造业使用最广泛的钢之一。调质处理后具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良好的低温冲击韧性和低的缺口 ...

如果采用发蓝处理会不会改善这种情况啊

网友:
不是运动部位,就加个表面氧化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