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热装问题,紧急

楼主(2012-08-20):
热装轴承计算加热温度时用的线膨胀数在哪里可以查到??
一般轴承的加热温度时多少?
急用!急用!急用!急用!急用!急用!

网友A:
轴承一般是滚动轴承钢GCr15 线性膨胀系数为12.5×10^(‐6) / ℃。
可用计算求加热温度:设轴承孔冷态孔径为d,加热后的装配孔径为d1,环境温度为t0,查出线膨胀数f,则需要加热的温度t为:
t=(d1-d)/(fd)+t0

网友(点评):
仅供参考

网友:
轴承加热装配会不会引起内圈轴心与支承周不同心的问题?毕竟应该还没冷却完成就会出现过盈,继续冷却至等温必定导致装配变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一般是滚动轴承钢GCr15 线性膨胀系数为12.5×10^(‐6) / ℃。
可用计算求加热温度:设轴承孔冷态孔 ...

我用这个公式算出来的轴承加热温度是三百多度,这样是不是就不合适了啊?轴承的一般加热温度不是应该小于120℃吗?
怎么解决?请指教!另外还想问一下20Cr2Ni4 的线膨胀数是多少啊?

网友:
有些东西不需要那么较真吧

网友:
我经手过的,120度柴油加热,测量轴承内孔,有装配间隙0.1左右即可热套了。

网友:
电磁炉很好用

网友:
用机油加热可以么,会影响线膨胀系数么。跟柴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