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出来的产品,料柄时大时小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2-08-20):
压铸出来的产品,料柄时大时小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料柄...看不出来是不是笑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柄...看不出来是不是笑柄

你不懂压铸吧

网友B:
    那可能是每次给的汤液有多有少!就可能产生料柄大小不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每次给的汤液有多有少!就可能产生料柄大小不一了.

为什么汤勺里的料会时多时少呢,

网友:
那看你们是人工舀料还是机器注料了!人工舀料肯定有多有少了!

网友B:
你们的是冷室机还是热室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是冷室机还是热室机?

机器自动舀料的

网友C:
看看你机器人的稳定性和浇勺的倾角是否在取铝过程中有变化。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机器人的稳定性和浇勺的倾角是否在取铝过程中有变化。

我知道原因了,原来是汤勺内容易沾料,沾多了舀的料就相对少了,料总是沾在勺底,不易发现。平时一般都是沾在倒料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