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膜的生产线,请教

楼主(2012-08-20):
请教高手,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PET膜的生产流程及简单配置。。。我是做了多年塑料机械的。想转行做膜

网友(2013-01-25):
如果是模的话,是双向拉伸机,如果是片的话就用挤出压延片材机

网友(2014-05-28):
自动计量-高混机-冷搅拌机-密炼机-开炼机-过滤机-压延机本体-引取压花-冷却后段-带料裁刀-卷取-称量

网友(2014-07-04):
通常讲的PET膜是指PET薄片,用料分为APET,PETG,CPET.常用的是APET(瓶级聚酯切片).APET片材生产流程为:原料→原料除湿干燥(如有回料,需预结晶))→自动上料→螺杆挤出机→螺杆输送→融熔塑化→过滤→计量→平模头挤出→三辊压光冷却定形抛光→牵引送料,自然冷却,应力释放→收卷或裁切→包装

网友(2016-04-23):
高盛达KOSTAM,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