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化工件发红,请社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2-08-20):
磷化液:HH951特种磷化液,长沙产,槽液按1:10配制
工件:CuCr合金铸铁缸套
工艺:浸泡5--10分钟,温度50--60度
第一批工件磷化后颜色正常,呈深灰色;第二批以后就不行了,泛红色

网友:
Cr析出现单质铜?红磷依附?具体描述一下红色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如果磷化液中的铜含量过高,将会出现镀铜现象,也就是发红。

CuCr合金铸铁缸套:
接触了含铜的工件发红,也是磷化液配比不合理导致的,这样的磷化液也不能用。

网友:
单质铜粘附在工件表面

网友:
楼主上照片啊。

网友:
单质P我记得是白色的吧,1L你见过红色的P吗

网友(点评):
白磷和红磷在化学上面都是单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磷化液中的铜含量过高,将会出现镀铜现象,也就是发红。

CuCr合金铸铁缸套:

所配的槽液在首批工件连续使用时是正常颜色即深灰色,可是过一夜在磷化第二批工件时就成了枣红色,工件干了之后,红色褪去大部分,但仍泛红,如果是铜溶解,为何第一批没有呢?

网友:
接触了含铜的工件,磷化液会解除了含铜的工件。
磷化液配比不合理,要加酸缓和剂,减少酸对铜的溶解。

为何第一批没有呢?    酸对铜的溶解会随时间加长而增多呀!

楼主:
谢谢各位的分析,我打算取点用过的槽液到化验室化验一下,看是不是含有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