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向顺序阀与单向节流阀。

楼主(2012-08-20):
求助,单向顺序阀和单向节流阀的区别。各位大侠,单向顺序阀是靠压力控制的吗?而单向节流阀是控制流量的?
回路中先通过单向节流阀再通过单向顺序阀,可以这样做吗?会不会多余?

网友A:
能否解释单项还是单向,有单项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解释单项还是单向,有单项阀吗?

打字太心急了,打错了 不好意思啊。很想知道区别,太心急。

网友:
单向顺序阀没遇见过,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先节流还是先调压!一般的应该是先调压后节流吧!

网友B:
单向顺序阀:正向为顺序阀,压力控制,压力达到开启压力时通流,反向为单向阀
单向节流阀:正向为节流阀,调节流量,反向为单向阀

网友(点评):
楼上正解

网友(点评):
单向节流阀:是指只在一个通路方向上起节流作用,反方向不起节流作用。

网友(点评):
单向节流阀:是指只在一个通路方向上起节流作用,反方向不起节流作用。

网友:
什么组合方式主要取决于你想实现的是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向顺序阀:正向为顺序阀,压力控制,压力达到开启压力时通流,反向为单向阀
单向节流阀:正向为节流阀, ...

单向节流阀:是指只在一个通路方向上起节流作用,反方向不起节流作用。

网友:
学习了,还真不知道顺序阀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