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刀头数的不同,对齿轮有什么影响?头数是根据什么选择的?

楼主(2012-08-20):
滚齿刀头数的不同,对齿轮有什么影响?头数是根据什么选择的?

网友A:
滚刀的头数与被加工的齿轮数互为质数,否则就会出现大小牙齿现象。当平时生产中遇到的齿轮齿数比较多,用单头刀加工效率比较低,且滚齿又不是最终工序的,可以适当考虑用多头滚刀加工。这样加工起来效率要比单头滚刀提高三分一。

网友(点评):
齿轮这嘎达不好玩呀! 学习了! 今后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刀的头数与被加工的齿轮数互为质数,否则就会出现大小牙齿现象。当平时生产中遇到的齿轮齿数比较多,用单 ...

首先,我真心感谢您的回答!我听说滚刀头数跟工件螺旋角有关,角度小的一般单头可以加工。如果大批量生产,齿轮螺旋角33度,齿数50,能用3头滚刀加工吗?另外,都有哪些常见的滚刀头数呢?

网友A:
这个不适合用多头刀加工,因为齿轮的螺旋角过大,走刀速度不能开得过快,容易引起机床刀架大拖板发生切屑振动,发生打刀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适合用多头刀加工,因为齿轮的螺旋角过大,走刀速度不能开得过快,容易引起机床刀架大拖板发生切屑振 ...

我们用的是干滚每件用时不到30s,现在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能用3头滚刀加工42齿,螺旋角33°的齿轮?还没见过大小牙齿现象。是厂家选刀的错误吗?诚心求解答案!

网友(2014-04-08):
工件和刀具直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