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加工过程中进行调出程序栏进行另一个程序的编辑

楼主(2012-08-20):
RT,操作机床是fanuc系统的

网友A:
貌似不可以吧

网友B:
支持背景编辑模式么?支持的话按显示器下方软键,选择BGEDT,然后就可以编辑新程序,完了后按BGEND退出。

网友:
应该有BG还是BD编辑吧、

网友(点评):
也有叫后台编辑的。

网友(点评):
对啊对啊,西门子系统的狠通俗易懂的。fanuc好像也有,俺不确定就找到这来了

网友:
FANUC是可以的
显示器下方软键,选择BGEDT,然后就可以编辑新程序,完了后按BGEND退出。

网友(点评):
请问大虾有木有fanuc参数手册~~

网友:
程序界面下,按软键找到后台编辑模式进行编辑。但不能编辑正在使用中的程序

网友(点评):
大虾有木有fanuc的参数手册啊

网友(点评):
只有书,电子档的没有哦,百度文库里搜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可以吧

可以的,我看老师傅按的超快,又不好意思问,问了就红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背景编辑模式么?支持的话按显示器下方软键,选择BGEDT,然后就可以编辑新程序,完了后按BGEND退出。

谢谢小虾~~~

网友:
国产数控现在有没有这种功能?

网友:
BGEDT编辑新程序,完了后按BGEND
一定要退出
不然屏幕显示的是你编辑的程序
并不是在运行的程序
很容易出错

网友(点评):
你也是个严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