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车外圆粗糙度达不到1.6

楼主(2012-08-20):
材料是45钢,用的是新刀片车外圆,转速从2000升到3500,F从0.08降到0.035,还是达不到1.6的感觉,摸上去很粗糙拉手,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转速跟 进给量要算的啊 想要达到1.6 你得计算好 转速和进给

网友:
怎么算啊!!!!

网友A:
这个 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的  比如你 床子的精度 理论上说 你床子跳动 如果是 0.002的跳动话 你最高只能到RY2.0 还有冷却液  切削温度等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跟 进给量要算的啊 想要达到1.6 你得计算好 转速和进给

F算出来就是0.08,已经降了很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的  比如你 床子的精度 理论上说 你床子跳动 如果是 0.002的跳动话 你最高只能到RY ...

冷却不是问题,我们是集中供液,劲很大,这方面影响不会很大,角度也多方面调试过了,机床买了不到一年,精度也不差。

网友B:
精车加工余量留大点试试

网友:
刀尖半径减小,刀具锋利

网友(点评):
刀的半径减小,会降低粗糙度吗?

网友C:
1.刀具前角取负,后角减小,负偏角尽可能不留
2.精车余量减小,大概留0.05
3.冷却液选油性的,转速太快要注意积屑瘤形成

网友(点评):
0.05的余量 ,能车出光洁度 ,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车加工余量留大点试试

留了0.1mm的余量,莫非再小点?

网友(点评):
具体的刀片型号?0.1太小了。余量不是越小越好,太小反而粗糙度不好,而且余量小的话就算鞥车出来,也会因为刀尖急剧磨损而大大缩短刀具寿命。

网友(点评):
转数太高。精车余量少。压不住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刀具前角取负,后角减小,负偏角尽可能不留
2.精车余量减小,大概留0.05
3.冷却液选油性的,转速太快要 ...

干钢活就用负前角刀片,刀尖0.4。

网友D:
是不是后角太小起毛了?用尖一点的涂层刀看看,化学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后角太小起毛了?用尖一点的涂层刀看看,化学涂层

用0.2的吗,不过好像没有,买的话不现实。

网友:
45钢确实不容易达到比较高的表面要求
有条件的话外圆磨吧

网友:
转速太高,太高!!

网友:
这根轴如果调了质在加工  1.6的光洁度就好保证了

网友:
余量这么小,建议你用大点的刀尖。大圆弧的刀尖对于小余量的精车是更有好处的。圆弧会变成修光刃,线速度250到350间进给F0.08到0.15

网友E:
1.不知道工件直径光讨论转速屁用都没有。
2.给出你的刀片型号和材质,才有进一步分析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不知道工件直径光讨论转速屁用都没有。
2.给出你的刀片型号和材质,才有进一步分析的可能。

直径D10,刀片牌号是瓦尔特的WNMG080404,直径是有点小,线速度不好控制。还请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φ10属于小零件了,不能用负角刀片精车的,只能用正角刀片精车,一般常用的DCMT或者DCGT的,刀尖选02的。3500的转速线速度也就100m/min,PVD涂层的比较合适。

网友:
不知可否用圆弧刀试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径D10,刀片牌号是瓦尔特的WNMG080404,直径是有点小,线速度不好控制。还请大侠指点。

余量用0.1mm、0.15mm、0.2mm?太小了是不也不好?

网友:
什么刀片呀   我们做都是1.2的刀尖1.5mm的余量f0.1~f0.15
都能达到1.6的光洁度

网友:
有的时候,手磨刀会比机夹刀会好用点。

网友:
冷却液的乳化怎么样?可以试试豆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