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损后的刀片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2-08-20):
  厂里最近加工的活太费刀片了 主要是铣加工 毛刀 胚子表面一层好多砂夹铁  一台铣床2个班下来30粒yt5的方刀片还不一定够 想请教下各位大侠 象我这种情况有没什么法子能降低点成本 磨损下来的刀片还能再利用吗??
                                                                         不吝赐教,拜谢!!

网友:
焊接成车床车刀,继续使用

网友:
你量太小,多的话上工具磨床修磨后找外协涂层再循环使用,可以节省成本!

网友:
1、正确选择刀片;
2、合理选择参数;
3、适当调整设备和优化夹具;
4、修磨刀片,重复利用。

网友:
1、2、3 是同时设置的,没有限制顺序。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4楼正解啊,2楼注意也很不错,值得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