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粗糙度不行,紧急求助

楼主(2012-08-20):
(图片)

网友:
多刃刀的成型切削是差不多这样子的啦,不行就用磨吧

楼主:
材料40CR,调质HRC32,数控车床铰,中心可能会有0.02MM的误差,孔9(H7)深60MM,加工余量单边0.1,退刀快慢都试过
转速600转进给0.1,转速高底和进给快慢都试过,
刀具是焊接硬质合金,切削液为皂化油,我做过一个试验,就是铰刀进到底把主轴停下,再退刀,结果粗糙度非常好,
但是有拉痕,我怀疑是退刀的时候拉伤工件,求助有做过这方面的高手,

网友(点评):
退刀的转速降到100以下试过了吗?

网友:
降转速,退得时候稍快点

网友:
不是这样的,作为成型刀具,铰刀的切削刃整段不是同时起效的,所以实际切削点是悬臂扭曲的超出圆柱的点,就几个点,只要受力不均匀都会这样。
1.精铰前控制余量各方向均匀,轴线不扭曲
2.控制检查铰刀直线度
3.铰刀进给方向与孔同轴
实在有要求就用镗孔吧。

网友(点评):
说的很好。补充一下,钻底孔前要打中心孔,话说我们厂铰孔时转速从来没超过100r啊。。

网友:
材料40CR,调质HRC32,数控车床铰,中心可能会有0.02MM的误差,孔9(H7)深60MM,加工余量单边0.1,退刀快慢 ...

50都试过

网友:
有没有试过粗精铰?

网友:
应该是孔太深,余量偏多且余量不均匀,切屑排出不及时造成铰刀切削时扭曲了。可以试试加大进给,降低转数。粗精绞。

网友:
是否是铁屑排不出导致的

网友:
余量太多,单边0.05 就够了,余量要一致,就是铁屑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