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最近加工的活太费刀片了,求助

楼主(2012-08-20):
  厂里最近加工的活太费刀片了 ,主要是铣加工 毛刀 胚子表面一层好多砂夹铁  ,一台铣床2个班下来30粒yt5的方刀片还不一定够 。想请教下各位大侠 ,象我这种情况有没什么法子能降低点成本 ?磨损下来的刀片还能再利用吗?

                                                                         不吝赐教,拜谢!!

网友:
不知你加工的工件多大,如果小的化可以自制一个铣刀盘,磨损下来的刀片可以焊接在铣刀盘上,磨损下来的刀片还可以焊接车床车刀一样使用

网友:
铸件用YG8比较好吧,YT5不耐磨。

网友:
不知道你的加工余量是多少,以我个人经验如果是这样的表皮我首先选择的是用旧刀片稍微翻新一下然后吃刀量加大规避有颗粒那层!!

网友:
遇到这种夹砂最烦人,刀片不耐用主要是因为转速太高,刀具磨损厉害,铸铁件用YG刀片,钢件用YT刀片

不知你用的多大刀盘,D160面铣刀为例,转速别超过150rpm,进给打到200-300,每刀吃4-6mm试试

网友:
以我个人经验如果是这样的表皮我首先选择的是用w1的或w2的刀片,转速190

网友:
粗加工用低转速大吃刀量,把夹砂层隔过去,加工铸铁要听到轻快的切削声,铁屑不能变色,切削表面不能发亮,否则刀片磨损很块,铸铁粗加工用YG8或者YG6。
另外工件量大的话可以自己做个刀盘,可以装焊接刀那种,我们以前铣铸铁是自己做刀盘,成型刀成本太高!

网友(2013-05-26):
铸铁还是YG系列性价比高

网友:
这几识过,铣齿轮箱的,铸铁的,之前用的珠钻YG8的,也是不耐用,后来我用我们厂自己磨的给它换掉了。

网友:
低转速,大吃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