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平面飞平?

楼主(2012-08-20):
用加工中心加工平面,怎样把它飞平,17R0.8   D8   D6,  这几种怎样把平面飞平呢,转速进给怎么打,17R0.8我一般的进给1000,转速不低与2200,,但是有的时候还是看到磨面上还是有一圈圈的刀纹,,摸起来很粗,不够细腻,怎样解决??最高转速8000转

网友:
精铣刀盘

网友A:
每毫米才2.2圈,進給是不是太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毫米才2.2圈,進給是不是太快了

又不是一个刀片!再说精细一个刀片也没问题

网友(点评):
別說一個刀片了,就是六個刀片這速度刀痕間隔也夠大了

网友(点评):
當然轉速再打快就另當別論了

网友(点评):
用二樓的刀盤也另當別論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一个刀片!再说精细一个刀片也没问题

干出来不行就是刀子的问题了,精铣不是转速越高就一定越光,可以说和刀片个数没关系

网友(点评):
我也沒說要轉速越高越好啊,轉速始終還是要和進給配合的,轉速高,進給可以快一點,轉速慢進給快,能銑的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出来不行就是刀子的问题了,精铣不是转速越高就一定越光,可以说和刀片个数没关系

通常用一块精铣刀片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毫米才2.2圈,進給是不是太快了

我们这边用哈量的精铣刀盘转速S150,F800左右。

网友(点评):
你用的刀片是線接觸的的吧,類似2樓的,這個你每圈移動距離不超過刀片長就行了吧,但是用點接觸的刀片就不行了,你說是麼

网友(点评):
对是这个理

网友:
那要看你用的是个刀了,FZ是多少。

楼主:
重声一下,刀具是两忍的,上刀粒的一般开粗上两颗精修上一颗,其它用两忍!

网友:
留名 学习
要是我用楼主的刀具加工,肯定是高转速低进给,加工余量留0.1左右

楼主:
有没有具体转速和刀具进给如何打,17r0.8 D8   D6   D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转速和刀具进给如何打,17r0.8 D8   D6   D10?

为什么用这么小的刀具做面铣?转速一般通过公示N=1000Vc/(pi*D),精度高的面铣精加工可采用单刀飞(只保留一片刀片)的方式,进给需要综合粗糙度要求,刀具主偏角以及刀盘横刃长度等因素来综合考虑。
那么你现在加工什么材料呢?刀盘的主偏角多少呢?
一般性的加工首选采用45°主偏角的面铣刀盘。

上图显示了不同横刃设计对粗糙度的影响。

网友C:
你的精铣余量多少?什么材质零件?刀片是不是精加工用的?最好装一个刀片

网友:
15楼说的对的型制关系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精铣余量多少?什么材质零件?刀片是不是精加工用的?最好装一个刀片

一般的我们留10S的余量光刀,开粗用同种刀,只是说精修用新刀片而已,材料嘛,用王牌的  P20的,常用的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