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品终于出来了:伺服电机直联丝杠驱动龙门移动

楼主(2012-08-20):
我们公司最近的一个新产品终于出来了,是伺服电机直联丝杠驱动龙门移动。龙门移动动动停停的?
顺便请教下,方导轨的 摩擦系数选多大计算合适啊?

网友:
可否用聚四氟乙烯导轨带?该材料的动,静摩擦系数几乎一样,可解决爬行现象

网友(点评):
龙门,多大?聚四氟乙烯?强度行吗?

网友A:
多重的东东,我想你应该更多的考虑导轨寿命的问题,伺服电机功率不够可以加大。要是没两下导轨坏了的话。。。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低速爬行现象,方形导轨?是滑动摩擦的吗?导轨的光洁度平面度怎么样?油膜怎么样?

网友:
不知道工件放上去没有?一般这种机床是静压导轨

网友:
可用聚四氟乙烯导轨带.该材料的动,静摩擦系数几乎一样,可解决爬行现象

网友:
是否导轨安装平行度不够?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重的东东,我想你应该更多的考虑导轨寿命的问题,伺服电机功率不够可以加大。要是没两下导轨坏了的话。。 ...

负载1600KG

网友:
是否同步?

网友:
请问是不是导轨的平行度不够好。

网友:
是爬行问题,需要粘导轨软带,降低摩擦力

网友:
你可以用软件监控伺服电机电流的变化,如果移动的时候变化很大说明你的机械装配有问题,在检测伺服电机的实际电流与额定电流的比例。如果达到百分之70那么电机是选有点小了,另外你说的抖动是什么时候产生,是启动的时候还是低俗运行时还是一直都有?

网友:
这个方案可行不??

网友:
可能是伺服电机没调出来,爬行现象要增加系统的刚度。先调电机,然后看看机械刚度。相信是前者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1600KG

1600KG,多少扭矩的电机?
估计要加谐波减速器。

网友(2013-05-06):
伺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