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0 安装问题

楼主(2012-08-20):
安装了一段时间的solidworks这两天出现了一下问题,大家是否碰到类似情况,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附加一下,就是“零件”“装配体”两个没办法用

网友:
我一直在用SW2010,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有可能是楼主杀毒时,误删了某个文件造成,我电脑用的是360,别的杀毒软件没有的。

网友(点评):
杨大侠也熬夜了?

网友:
1、新建自定义一个模板试试看行不行。
2、系统选项——默认模板    看看里面的设置或自己设置一下默认文件夹。
3、找找看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Tutorial里面有三个模板文件,我用的是2012的,可能有点不同,你可以去看看自己那些模板文件是放在那里。要是没有的话去同事那边复制过来看能不能用。

网友(2013-01-25):
....缺少文件吧

网友:
重新装下软件不久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