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升降台想用气缸推动可行吗?

楼主(2012-08-21):
如图,此升降平台想用气缸推动蓝色连杆带平台升降,气缸未画出,是水平放置在外面,不知道是否可行,还有连杆怎么做可以减少晃动,因为平台要求升降范围在250-1000之间,所以气缸只好放在外侧,而台面不能太大,所以只能做成2层的,请大家指教,只能用气动。

网友:
剪刀叉升降台啊,负载不大的话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上平台支撑点做成活动的?不知安全性有没有问题?

楼主:
负载100KG左右,不活动怎么上升啊?

网友:
气缸当然是可以的, 但具体用多大的气缸, 需要计算

网友:
看负载及你的力学构架

网友:
可以,要求孔距准确,交接点和滑动灵活可靠,间隙要小。

楼主:
谢谢指教,现在关键就是关节的设计,怎么样才能晃动小,以前做过一个晃动蛮大的。

网友(点评):
把公差做小点,间隙尽量小,否则间隙大,冲击就大,也就更晃动了

网友:
上升过程中平台会向右移动不影响什么吧?
因为平台上升过程中反作用于气缸的力是变化的,直观看,力应该越来越小。
所以晃动是必然的,加个限制气缸活塞前冲的弹簧应该会好些。

网友:
用气缸造价高,而且对空气源,环境要求都高,用久后升降还不稳定。像你要升100KG的东西,用个小的液压缸,就好了,载重能力也会更强

网友:
理论是可以的,但是需要你的气压控制好,不过我不建议你用气动,因为一般情况下气动我们都用在控制上,很少用于受力的,而且一旦出现漏气什么的情况,就很容易出现危险的情况

网友:
气缸放外侧可能要做成2气缸。

网友:
建议去参考专业做升降机的作法,再修改动力。市面上太多了。

网友:
气缸应只可作为动力驱动,具体支撑还应该从连杆的结构考虑,这样才能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现在关键就是关节的设计,怎么样才能晃动小,以前做过一个晃动蛮大的。

下面可以用两根直线导轨,自己做导向 很难把握的! 100kg重量气缸直径要多大啊,另外你上升下降形成那么大,如果气缸形成大的话暂用你的空间,如果气缸行程小的话,上升下降的速度就会很快(想用调速阀来改善速度的话不会很好),可能有点危险。

网友:
用液压最好

楼主:
现在还有个问题,在放到最低点的时候基本上是死点位置了,上升的话可能会推不动,有什么机构可以转换一下??

网友:
建议参考剪叉式升降台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现在关键就是关节的设计,怎么样才能晃动小,以前做过一个晃动蛮大的。

减小晃动,不要做成平行的两组,让他有一定夹角,或者直接做成三组

网友:
可以的,我们公司做过

网友:
气缸也可以,不过前面大侠们也说了,不稳定,也不容易自锁,尤其是在漏气等工况下,建议用小油缸,类似叉车的那种小油缸,有个锁扭得,很方便轻巧,你可以百度一下升降平台车的图片。终于稳定性,我想减小间隙时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
我确得用液压缸的话会好些

网友:
用气缸的不安全啊 !如果非要用气缸,需考虑突然断气时的抱死问题!

网友:
不用导向装置

网友:
不活动怎么升降啊

网友:
气缸可以,上升下降速度就基本固定了,气缸冲击也大

网友:
气缸可以用,但是不安全部稳定,还是要看你设计的这个使用场合。

网友:
一般都是液压的啊,做个导向槽应该可以减少晃动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升轮胎的。呵呵。
气动部分的控制,和力的计算要准确。不要求速度还是用油缸吧。
100kg气缸直推不考虑机械效率和冲击都要近63的缸径。 要是剪叉放到底,出力按力臂放大会有很多倍。
my god要多粗的气缸哦,还要配n大的储气罐。

网友:
我的建议是为增加平移的稳定性,你可以在条形槽的位置安装双滚轮滑动机构,这样可以增加平台升降的稳定性,
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采用气缸做我升降的动力执行机构,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当突然断气的时候你要考虑做保护机构。
我是建议这样承受载荷的升降机构采用液压的机构设计,安全最重要,其实长远算液压机构可能会更加节省成本。

网友:
我的建议是用气做动力,驱动气动泵。气动转液压。

网友:
最好用液压缸

网友:
力学计算,还要保证结构无晃动

网友:
建议不要用气缸

网友:
气缸做举升安全性太低,而且由于气体的可压缩特性,升降台在负载变化较大的情况下,平台高度会有变化,强烈建议改液压
还有两边叉臂的红色连杆太多,实际是过定位了,如果 加工精度不高 ,反而会晃动更厉害 ,而且连杆使用 寿命会受到影响
升降台晃动除了给走轮加轨道外,我个人认为主要还是靠加工、装配精度保证;我们做过 一批皮带式剪刀叉升降机 ,升降 高度2m左右,在升降过程 中 ,有的会晃有的不会,有 晃动 的设备 中,每台 晃动的高度位置 还 不一样,可以看出是加工 装配精度的 问题

网友(2012-09-20):
你这是何必呢,直接三个导向柱或者4个,把气缸按正中,直接上下顶就是了。这样,就不存在死点问题了。导向柱跟导套配合公差可以适当加大。

网友:
液压缸的力度大,稳定性气缸好,速度也相对慢些,一种机构外面升降车,已用到了

网友:
剪刀叉升降台啊

网友:
如果保证安全的话还是采用液压的

网友:
我见过在中间轴上顶个液压缸的

网友:
外面有卖这玩意的,脚踩的,液压

网友:
这种机构已经很成熟了。你可以找点实物参考一下。

网友:
千斤顶原理如何

网友:
液压缸比气缸载重能力强么?

网友(2012-12-12):
支持楼上的油压缸 方面安全些

网友(2013-10-30):
哎 早看到此贴就好了。。 我现在也做了类似的升降机 也是100kg用的是2个63的气缸 剪叉臂结构,可就是起不来~初始的力不够...现在要更改,头都大了

网友(2018-10-26):
用气缸对空气源,环境要求都高,建议液压缸,稳定